为什么smartspice和hspice的仿真不同?

楼主(2006-11-08):
同一个电路,在smartspice和hspice中仿真出来的增益不同。
在VDD=5V, hspice为65;smartspice为80.5
而VDD=3.3V,两者仿真相同
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
希望能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level不同造成的吧

网友(2010-08-07):
maybe it's due to different options

网友(2012-11-26):
我做过iv曲线的仿真 同库同设置 smartspice和hspice相差10% 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