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下载问题,各位朋友帮忙看看阿!

楼主(2006-11-08):
我是新手,请各位哥哥姐姐帮帮忙啊!
我使用的芯片是ALTERA公司的ACEX系列的EP1K100QC208-3型号的FPGA。程序调试编译都成功了,但是下载时却出现了CONFIGURATION FAILURE:SRAM LOAD UNSuCCESSFUL无法下载。我使用JTAG下载,用ByteBlaster(MV)下载线与计算机的并口相连。我使用的软件是MAXPLUS2,下载线驱动程序已经安装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对实验设备上的JTAG口进行了电压测量,下面的图片是我测得数据,请各位高手帮忙啊。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我不懂JTAG的线路情况,哥哥姐姐能不能帮帮忙啊?

测量数据

测量数据

楼主:
哥哥姐姐帮帮忙

楼主:
顶上去,帮帮忙阿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虽然没有得到大家的帮助,但是我还是要谢谢大家,并且把我的郁闷经过讲一遍,以使以后的人不走我这样的弯路!
我用的是FPGA芯片,EP1K100QC208-3。一开始是因为我选错下载线了,应该是byteblaster,我选成bitblaster了,所以出现了programming hardware is busy,但是后来我选成byteblaster后还是不行下载,又出现了CONFIGURATION FAILURE:SRAM LOAD UNSUCCESSFUL的提示,真是郁闷。后来我在论坛上发现有关驱动的帖子,我于是按照步骤安装了驱动,但是驱动装玩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再郁闷!再后来我就开始怀疑是不是硬件的问题,我用万用表对JTAG插座进行了一下电压测量,上面的图片就是我的测量结果。今天看到有位大哥的回复我又想起来,我得实验设备上有个MSC51,我知道这个的程序是不是也从这个JTAG口下,我得实验设备上只有这一个JTAG口,我想可能是我没有切换?在我的FPGA芯片附近有2个条线架,一个是ON/OFF,一个是EPC2。我没想到把ON换成OFF问题就解决了,郁闷,太郁闷了!希望大家不要发我同样的错误,太弱了,以至于没想到!

网友:
谢谢楼主,我正要在板子上跑程序了,感谢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