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ltera转型到xilinx,向各位求助资料

楼主(2006-11-09):
小弟辛辛苦苦看了好些altera资料,入门了;突然要求转用xilinx公司的FPGA,真是郁闷.不知各位大侠给点建议,和资料,我的email是pt@ynnetit.com.

网友:
这个都差不多的吧,不都是一样的Verilog语法么?看看ISE的User Guide和贵公司/学校所使用的FPGA芯片的Data Sheet就OK了吧。你既然看了好些Altera的资料,转的话应该不难的!

网友:
就是,工具入门最好看软件自身带的教程或者help,最重要的还是编程吧!

网友:
可以看看xilinx 的教程!

网友:
一样的  只不过设计思想有一点差别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实际用起来发现一般应用的话,altera公司的工具确实省心些.
向xilinx公司fpga进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我的经验来看,Xilinx和Altera的使用方法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应该转行比较容易.

网友:
到xilinx网站上去下载他的教程和资料,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