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modelsim的问题?

楼主(2006-11-09):
我在仿真的时候,
force clk 0 0,1 10000 -r 20000
然后run 3us的时候

为什么在wave上clk信号没有变化,仍然是低电平呢?
我刚学modelsim,我是按照教程一步步来的,可是出现这个问题.感觉好奇怪
这与modelsim的license有关系吗?

网友:
与license应该没有关系,看你的程序

网友:
建议你把完整的testbench贴上来 看看你`timescale怎么定义的?

网友:
只看这一点,看不出原因的!

楼主:
我想问下是不是testbench和源文件要放到一个工程里面?

网友:
是的 不过也可以不建工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