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modelsim的view菜单里面没有signals命令

楼主(2006-11-09):
我的版本是modelsim se 6.2b

网友:
不是吧!我还用5.7呢

网友:
it locates at your right corner nomarl.

网友A:
赫赫,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是用命令行形式把信号显示出来
好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赫赫,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是用命令行形式把信号显示出来
好麻烦的

请问怎么用命令行调出
我按网上下的一个教程
还是出不来

网友:
add wave -hex singal(你定义的信号)

网友(2007-04-30):
我也这样的问题,奇怪

网友:
er

不再灌水了,但要学习资料哟

网友(2010-11-03):
怎么把singal找出来啊。同问。。。。

网友:
同问,找不到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