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编写单片机的测试程序。

楼主(2006-11-09):
测试程序编写软件,已经编写测试程序要考虑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一二,十分感谢!

网友A:
可以参考黑白盒测试法;

楼主:
可以介绍一本书吗?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黑白盒测试法;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一般的做法是:在设计系统的时候是否需要都设计一个RS232接口,和PC机连接后,使用超级终端来测试--当然也可以使用一些在网上找到的智能调试调试界面(比直接使用超级终端方便)。在设计测试程序的时候,如果按照白盒的方式测试即可,因为单片机的开发工作大多数都是一个人从头到尾全部承包,对完成的任务和程序都非常了解。使用黑盒的方式虽然查bug的结果要好些,但是实现起来有点小题大做。
      也可以结合项目中实现的功能,编写测试用例,通过超级终端来调用和回显,非常方便的!

网友:
从小到大,从简到繁 而已!

网友D:
用仿真器吧

网友E:
最好具备串口与PC机通讯或者有LED数码管显示,个人觉得这样比较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的做法是:在设计系统的时候是否需要都设计一个RS232接口,和PC机连接后,使用超级终端来测试--当然也可以使用一些在网上找到的智能调试调试界面(比直接使用超级终端方便)。在设计测试程序的时候,如 ...

大侠能否介绍一些有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仿真器吧

能否多写几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具备串口与PC机通讯或者有LED数码管显示,个人觉得这样比较直观。

愿闻其详

网友:
确认硬件布线没有问题。
从最简单的功能做起,比如用单片机给PC机发个数或一组数据,可以知道基本设置、波特率设置等是否正确,功能越简单,调试起来越容易啊。把这些测试过的功能模块完善一下,做成功能模块,累积起来,以后做项目越来越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