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L制和NTS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11-09):
PAL制和NTS有什么区别?

网友:
pal 与ntsc主要区别是pal是逐行倒相。 常用的pal都是625/50的时序,ntsc是525/60的时序

网友:
PAL 色度副载波4.43MHz
NTSC 色度副载波3.58MHz

网友:
NTSC有个HUE/TINT操作项,而PAL解码比NTSC难度大.

网友:
HUE/TINT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06-12-13):
好东西,就是却钱

好东西,就是却钱

网友:
HUE 是色度
TINT 是色彩

网友:
很多人都知道有NTSC和PAL两大制式,那到底什么是NTSC制式?什么是PAL制式呢?简单的说,NTSC和PAL属于全球两大主要的电视广播制式,但是由于系统投射颜色影像的频率而有所不同。NTSC是National Television System Committee的缩写,其标准主要应用于日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等,PAL 则是Phase Alternating Line的缩写,主要应用于中国,香港、中东地区和欧洲一带。
这两种制式是不能互相兼容的,如果在PAL制式的电视上播放NTSC的影响,画面将变成黑白,NTSC制式的也是一样。而做为视频拍摄工具的数码摄像机,也同样有制式的问题,比如我国使用PAL制式,在我国销售的数码摄像机都是PAL制式的,如果是NTSC制式的摄像机拍摄出来的图象不能在PAL制式的电视机上正常播放。因此,可以肯定的说,在我国销售的数码摄像机行货一定是PAL制式的,如果是NTSC制式的数码摄像机,则一定是水货。
PAL制式和NTSC的分辨率也有所不同,PAL制式使用的是720*576,而NTSC制式使用的是760*480,在分辨率上PAL稍稍占有优势。而PAL制式的画面解析度720*576,约40万象素,也决定了PAL制式的数码摄像机的CCD大小应该为40万的倍数或者半倍数,比如2倍或者1.5倍,所以PAL制式数码摄像机都是80万,或者107万(接近100万,40万的2.5倍)、155万(接近160万,40万的4倍)。而NTSC制式的画面解析度为720*480,约34万象素,所以NTSC制式的数码摄像机一般为68万象素等等。
目前的视频采集软件都支持PAL和NTSC制式,但是在编辑过程中是不能同时使用NTSC制式的素材和PAL制式的素材,必须用过转换才能在同一时间轴上使用两个素材。
在PC领域,由于使用的制式不同,存在不兼容的情况。就拿分辨率来说,有的制式每帧有625线(50Hz),有的则每帧只有525线(60 Hz)。后者是北美和日本采用的标准,统称为NTSC。通常,一个视频信号是由一个视频源生成的,比如摄像机、VCR或者电视调谐器等。为传输图像,视频源首先要生成-个垂直同步信号(V SYNC)。这个信号会重设接收端设备(PC显示器),保征新图像从屏幕的顶部开始显示。发出VSYNC信号之后,视频源接着扫描图像的第一行。完成后,视频源又生成一个水平同步信号,重设接收端,以便从屏幕左侧开始显示下一行。并针对图像的每一行,都要发出一条扫描线,以及一个水平同步脉冲信号。
  另外,NTSC标准还规定视频源每秒钟需要发送30幅完整的图像(帧)。假如不作其它处理,闪烁现象会非常严重。为解决这个问题,每帧又被均分为两部分,每部分2 62.5行。一部分全是奇数行,另一部分则全是偶数行。显示的时候,先扫描奇数行,再扫描偶数行,就可以有效地改善图像显示的稳定性,减少闪烁。目前世界上彩色电视主要有三种制式,即N TSC、PAL和SECAM制式,三种制式目前尚无法统一。

网友:
找点书看更方便

网友(2018-11-19):
为什么一直找不到相应的标准文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