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6-11-10):
在x86结构中,前端总线是cpu时钟的4倍?这个4倍是怎么出来的?具体的电路形式是怎么样的?
请知道的高人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问题太简单了?
请高人执教谢谢!

网友:
前端总线跟cpu频率没有直接关系把。。你有相应的权威的资料么??

楼主:
前段总线和cpu的外部时钟有关,x86应该是4倍的关系。
我就是没有权威的资料才来这里问。
版主,有什么资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