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loading design怎莫解决

楼主(2006-11-10):
用modelsim仿真ise中的fft ip core 和 乘法器 ip core
显示error loading design请问是为什莫?是因为没有编译必要的库吗?如果是的话,应该怎样解决呢?

网友:
在load design之前要编译所有的库吧

楼主:
在网上查到结果,需要在post translation simulation 中运行modelsim才可以,我试过了可以成功仿真,可是无法仿真出波形,比如用乘法器,输出的乘积一直是0,请问时怎莫回事啊

网友:
第一、你可能没有编译Xilinx库
弟二、你的testbench可能写的有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test bench wave能说的详细点吗?乘法器这个core听简单的阿,则莫用不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testbench中 ,可能做了参数 generic map ,那个是不能出现的

楼主:
搞了很长时间,我的除了结论就是ise8.1对这个问题无能为力

网友(2011-06-25):
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2-03-28):
我也是啊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