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外差结构中消除dc offset的hpf一般都要满足什么技术指标啊?

楼主(2006-11-11):
-3db corner frequency,phase delay,power consumption?
希望牛人能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
settling time
Variable corner is the key.

网友:
楼主看来是从IC电路而不是系统的角度来提这个问题的。

我想用HPF来实现DC offset cancellation是由系统的提出要求后综合实现的难易程度来做的。
单纯从IC电路的角度来考虑,我想也就无非楼主提到的, corner frequecny, group delay,power consumption? (这个是因为做有源的,阶数高低来影响的?我不懂)。

那么,corner frequency,多少的设置是和,接收的EVM, RX Chain Settle time,有关系的,同时,Group delay也是受corner frequency 影响的。而Group delay也会影响到EVM(道理不同于corner frequency),所以,这个值的大小决定,基带的补偿滤波器的设计要求和复杂度。

所以,我的感觉是这些指标的提出是需要系统工程师来做一些估计和计算的。

楼主:
我的确是从电路的角度来想的,系统的参数还没分配下来,但头非要先估算大致的功耗。
因为要用有源滤波器,肯定功耗跟阶数有关,估计是做两阶左右,头大致给了一个10k 的corner frequency,如果settling time=I/c, w=gm/c, 这样只要知道c和settling time就大概知道管子尺寸和功耗了,但settling time 怎么定的?大牛们可否提示下或者给些相关paper?(本人刚开始做rf的东西,很多不懂的)

btw,由于mixer后面就是baseband了,是不是flick noise要考虑(书上说转角频率在1M左右)?如果这样,是不是c的大小就不能单独考虑kt/c 的噪声了?
这中间的trade-off有没有相关的好文章推荐啊?

再次感谢!

网友A:
settling time 跟slew rate的差别还是很大啊。
前者主要是根据你电路的应用环境来定的,一般是要小于半个周期。

网友:
Settle time 的要求完全来自于系统的时序要求,电路要保证接收机在系统要求的时间范围内稳定下来。越低的corner frequecny预示越久的settle time. 具体的计算公式我还的再学习学习。楼主是要做什么系统?

对于Flick noise,你讲的没错,零中频方案是要考虑它了,解决的办法你好像比我清楚,增加mixer管子的栅宽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你说的转角频率是指Flick noise淹没在低噪的频率点?)

至于HPF的C的选取应该跟Flick noise没有什么关系吧?你的设计会用HPF来滤除Flick noise 的影响吗?因为,Flick noise的带宽可能远不止10KHz.

我对系统有那么点粗浅的认识,对于IC里头的电路就不是很懂,所以帮不了你太多。
有兴趣可以多讨论。

引用 楼主:
我的确是从电路的角度来想的,系统的参数还没分配下来,但头非要先估算大致的功耗。
因为要用有源滤波器,肯定功耗跟阶数有关,估计是做两阶左右,头大致给了一个10k 的corner frequency,如果settling time= ...

网友:
我想楼主说的Settle time是指接收通路的电路在状态改变后的稳定时间吧?
我理解有错误吗?

不知道你说这个Settle time是指什么?

引用 网友A:
settling time 跟slew rate的差别还是很大啊。
前者主要是根据你电路的应用环境来定的,一般是要小于半个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settling time 跟slew rate的确不一样,但系统的总的稳定时间是由两者之和决定的,settling time主要跟带宽有关(小信号)slew主要是建立开始阶段消耗的时间,(当然如果电路不存在slew问题,前提是电流足够大,那总的稳定时间由带宽决定)正常情况下两者的折中(两者时间一半一半)应该可以确定一个最佳的电流值。我为了计算方便,自然就考虑slew占一半的时候的电流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于flick noise真的不是很明白该怎么处理,正如你说的,加大mixer的管子,可以减小hpf输入的flick noise。我自己的理解是hpf的传函可以在算flick noise的积分时起到作用,如果corner frequency大些会好,但那样有用信号也会损失。10k估计是一个经验值。这样,flick noise就定了,我开始的想法是flick noise定了后,kt/c noise 就不能比它大,如果取一样,那样就能得到一个c了。可现在看些文章发现c要取的比较大,那样kt/c noise好像就没啥意义了,结果还是不知道c怎么定。希望有牛人能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信号稳定需要的建立时间。

网友:
你说的没错,对运放来说,settling time还跟反馈系数、负载条件有关的。
对于gainboost而言,还跟doublets的位置有关。

引用 楼主:
settling time 跟slew rate的确不一样,但系统的总的稳定时间是由两者之和决定的,settling time主要跟带宽有关(小信号)slew主要是建立开始阶段消耗的时间,(当然如果电路不存在slew问题,前提是电流足够大, ...

网友:
我想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了。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KT/C是指什么?是热噪的另外一种表达吗?

但是我想Flick noise的处理是不是不要和HPF弄到一起,因为这两个问题应该分开考虑。前者的解决办法不应该用HPF来做。而HPF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去处直流。因为,HPF对提高信噪比是没有帮助的,抑制噪声的同时把信号也抑制了。电路上的设计真的不是很懂。你比我专业,呵呵....应该向你请教才对。

引用 楼主:
关于flick noise真的不是很明白该怎么处理,正如你说的,加大mixer的管子,可以减小hpf输入的flick noise。我自己的理解是hpf的传函可以在算flick noise的积分时起到作用,如果corner frequency大些会好,但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