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812供电电路

楼主(2006-11-11):
求2812供电电路。3.3和1.8如何供电,供电先后次序如何?

网友:
有专门的3.3和1.8及5V的电路转换芯片,所以可以先做5VTTL门的电压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可以采用TI公司的电源芯片TPS73HD318,它是一款专为DSP供电而设计的电源,为F2812提供1.8V3.3V电压。具体的可以下载它的datasheet来看.

在理想情况下,DSP芯片的两种电源必须同时加电,但是实际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考虑先后配合问题。在加电过程中,如果只有内核获得供电,周边没有得到供电,对芯片不会产生何损害,只是没有输入/输出能力而己;相反,如果周边I/O接口先供电而内核后加电,有可能会导致DSP外围引脚同时作为输出端,此时如果双方输出的值是反的,那么两输出端就会因反向驱动可能出现大电流,将影响器件的使用寿命,甚至损坏器件。同样,在关闭源时,如果内核先掉电,也有可能产生大电流。因此,加电过程中,应当保证内核电源(CV dd)先上电,周边I/O接口电源DVdd后供电;关闭电源时,先关闭周边I/O接口电源(DVdd)再关闭内核电源(CVdd)

楼主:
谢谢hong0335的解答。多谢赐教。

网友:
TPS73HD318也是使用5v电源,有没有一中芯片可以直接实现从12v到DSP电压的转换,在一些设备中使用的是12V电瓶供电

网友:
是要多多发帖才行么

不发帖就完蛋了吧.

网友:
318可以提供3.3,1.8的电压

网友(2007-12-17):
318就是太贵了点!

网友(2008-05-09):
采用TPS767D318对DSP供电。TPS767D318 是一个带有N 沟道和P 沟道MOS 开关管的同步脉宽调制降压式电压转换器。TPS767D318 有一个内置的软启动电路,主要是为了防止在加电时电流过冲而影响转换器的性能。此外, TPS767D318 还有使能端和过温保护功能,当EN =1时,它将处于关闭状态,此时功率管、驱动器、电压比较电路和振荡器等电路都处于不工作状态,使静态电流约等于1μA ,静态电流极低。当TPS767D318温度高于门限值时,它将会自动关闭,一旦温度低于门限值,又会重新进入工作状态。TPS767D318主要是为DSP 的应用而设计,可以提供两路电压输出,一路为3.V ,另一路1.8V。其中每路输出可提供最大为1 A的直流电流。并且能提供要求的复位信号。

网友:
我有那方面的资料,想要的联系我

网友:
回红0335兄

好深厚的功底,以后有什么问题,还请多多赐教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