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有用过AD724?为什么我的图像不稳定?

楼主(2006-11-13):
我现在做了一个将RGB信号转为VIDEO  与 S-Video的电路,是用一颗AD724来转换,但是,做出后图像不稳定!不知道什么原因,小弟在这里请教了!谢谢!

电路图如下:

电路图如下:

AD724芯片资料

楼主:
在将MCU的RGB字符输出信号直接送往AD724时,图像有输出,且稳定,只是彩色稍差,但是从彩色解码芯片TA76810输出的RGB字符输出信号送往AD724时,图像出现扭曲,不稳定!  经测试发现,二者的输入信号的区别在于TA76810的输出带有一个向下的方波!请问,这个方波会影响AD724的输出吗?

波形如下:

波形如下:

网友(2007-10-26):
有同样的问题

和你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有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扎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