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Wiley) QoS--Measurement & Evalua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s QoS

楼主(2006-11-13):
(eWiley) QoS--Measurement & Evalua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s QoS

(eWiley) QoS--Measurement & Evalua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s QoS.pdf

网友(2007-02-15):
content include

Contents
Preface xi
Foreword xiii
Introduction xv
Part I Basic Concepts 1
Chapter 1 Definitions 3
1.1 Quality of Service 3
1.1.1 Intrinsic vs. Perceived Quality of Service 6
1.1.2 Perceived vs. Assessed Quality of Service 8
Chapter 2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9
2.1 Function of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10
2.1.1 Audience and Utility 10
2.2 More Definitions 14
2.2.1 Data vs. Information 15
2.2.2 Measures vs. Quantifiers 16
2.2.3 Concerns 17
2.2.4 Objectives 18
Chapter 3 The Analysis Process 21
3.1 Phase 1: Formulation 21
3.1.1 Identify the Audience 22
3.1.2 Determine Decision-Making Responsibilities 23
3.1.3 Specify Analysis Objectives 23
3.1.4 Identify Concerns 23
3.1.5 Define Measures 25
3.1.6 Select Quantifiers 26
3.1.7 Example 26
3.2 Phase 2: Data Handling 28
3.2.1 Data Acquisition 28
3.2.2 All the Statistics You Need to Know to Read this Book 29
3.2.3 Data Organization 33
3.2.4 Data Manipulation 38
3.3 Phase 3: Evaluation 40
Chapter 4 Telecommunications Concepts 47
4.1 Basic Systems and Processes 47
4.1.1 Injection/Extraction 49
4.1.2 Encoding 49
4.1.3 Routing 50
4.1.4 Signaling Systems 51
4.1.5 Switching Systems 52
4.1.6 Types of Service 52
4.1.7 Types of Connections 54
4.1.8 Set Up 54
4.1.9 Billing Method 55
4.2 Basic User Concerns with Service Quality 56
4.3 Preview 57
Part II Evaluative Concepts, Measures, and Quantifiers 61
Chapter 5 Overview 63
Chapter 6 Accessibility 65
6.1 Evaluative Concepts 65
6.1.1 Examples 65
6.1.2 Variations with Type of Service 68
6.2 Intermittently Used Services 68
6.2.1 Concerns 69
6.2.2 Generic Measure 70
6.2.3 Quantifier 75
6.2.4 Availability vs. Accessibility 81
6.2.5 Adjustments of OCC Axis Values using D[SO,SI|ty] 84
6.2.6 Evaluation 84
6.3 Continuously Used Services 84
6.3.1 Concerns 85
6.3.2 Measure 85
6.3.3 Quantifiers 86
6.3.4 Evaluation 90
Chapter 7 Routing Speed 93
7.1 Evaluative Concepts 93
7.2 Circuit-Switched Services 94
7.2.1 Concerns 94
7.2.2 Measure 95
7.2.3 Quantifiers 96
7.2.4 Evaluation 99
7.3 Packet-Switched Services 117
7.3.1 Concerns 117
viii Contents
7.3.2 Measures 119
7.3.3 Quantifiers 119
7.4 A Note on Data Acquisition 119
Chapter 8 Connection Reliability 121
8.1 Evaluative Concepts 121
8.2 Concern 122
8.3 Measure 122
8.4 Quantifiers 123
8.4.1 Perceived QoS 123
8.4.2 Voice 124
8.4.3 Intrinsic QoS 126
8.4.4 Answer-Seizure Ratio (ASR) 131
8.5 Evaluation 131
8.5.1 Assessment of Likely User Perception of Quality 131
8.5.2 Assessment of Intrinsic QoS 133
8.5.3 Diagnosis 134
8.5.4 Monitoring 135
Chapter 9 Routing Reliability 141
9.1 Evaluative Concepts 141
9.2 Concern 143
9.3 Measure 143
9.4 Quantifiers 143
9.4.1 Perceived QoS 143
9.4.2 Intrinsic QoS 144
9.5 Evaluation 144
Chapter 10 Connection Quality – Voice 147
10.1 Background 147
10.2 Evaluative Concepts 149
10.3 Concerns 152
10.4 Measures 152
10.5 Service Attribute Tests 154
10.6 Quantifiers 156
10.6.1 Perceived Connection Quality 156
10.6.2 Intrinsic Connection Quality 157
10.6.3 Evaluation 157
Chapter 11 Connection Quality – Data 161
11.1 Evaluative Concepts 161
11.2 Concern 162
11.3 Measure 163
11.4 Quantifiers 163
11.4.1 Dedicated/Circuit-Switched Set Up 163
11.4.2 Store-and-Forward Relay 165
11.5 Evaluation 168
Chapter 12 Connection Continuity 169
12.1 Evaluative Concept 170
12.2 Concern 171
Contents ix

=
770,&
7
7
=
,
4        ,&
&
<,          5

K&,   ,
=5 A
 . 8, &         A&7  48, "
4&  & *
3 & &          & & *
2         & & 7
E         7
& , 8
@, 0, , 0  )
& , 8  )
@&  .&, !
444 !
@A
K#
&          5
4& .&,
4& &
3 &  0  I
3 & 0  I *
 & 0  I *
+8 0  . 8, ..
@AA .. )
+0 & ..
43
= A&7  E
7 1 &7
&.        0 1 &7
K0        0 1 &7  5
A7& &         7&.&7 , 7 0 &  "
4.. ,&&,          &
 *
=" A&7  A,90
@
,  0 &7

,  0 &7  !
=* A
 . A&7  5
=  0,0 5
A
 .  0,0 5
%    5
E0  55
=)  4,  55
=! < : A
5"
= A&7  B& 5*
@&  8, 5*
4& 8, 5
= A&7
         5)
E  ,          5!
&0         ,          5!

4 ,
+
4
,
@
 ,
+1                 @
 5

         , 8  *
= +  4,  &
,
@
,  0 &7  )
%&
,,: )
 ,: ,,: "

,  0 &7  "5

,, ,          "
=5 &        &         2&I& - @,8 &          2 B., E          ")
& & &        &         &I&  "!
@ "!
+@ *
K% *
+++ *
 *

@ *5
& & &        &         &I&  *5
A3 *5
2 *
4 .&, &        &         *
@AA , 7 &
*

 ,         ,
*)
,  *)
 &        &         *!
A 2 ., 7
&
         &,,0
2 &

4&& L <
= A %
,& &

&-
, - %0 &         &,:  "
4A+?4
+ .&,  *

,  88<
B5
?4  !
B5+ )!
B5?>= 7&  )!
4..& & !
B! !
>=5" !5
B5**@ !5
#= &         #= !"
#=  !)
B"5 !)
           & .&,
$ %%%%%%%%%%%%%%%%%%%%%%%%%%%%%%%%%%%%%%%%%%%%%%%%%%%%%%%%%%%%%%%%%%%%%%%

B& & .          8 7
&         /
 &,: ,,0 5
% &7
@ ,&  "
 %. 7&, %&& .&, "
A&7          &, "
2 &  *

& &         , ,  *
A<         & ,&
 <,& &,&,                  ,&
B  ,&
A B5 0 7         7
B5 ,& ,:
%0 &         M&,:

, &&7
%78 &&7
K1            &&7
% &77& &&7 "
A     "
2          0
=" A 4&& : &

A7& &                 && :   ,  )

,  &7 &         8/,&  )
A&7  90, !
+  ,   !
A
 .   ,
A
   ,
#E24+E   ,  *
#E24+E?
B
  ,  )
DE24+E &         DE24+E &,   ,  !
#E24+EC   ,  5
DE24+E &         DE24+E &,   ,  5
NE24+E 55
C7 5

,  0   ,  5*
44
E%
             ,
2   ,  "
=* &         8, 4& < : "

,           4 "
4 &,,0 "
A
 . 8, "5
&, &,, "5
%7&
&,, "
2 ,& "
< : ,&&,, ")
A7& 90 7 &         < : .&, "!
A+ "!
A+ *
A7& &        &  *
A *
A *5
.&, *5
A .00 . 4 *

         *"

%%%%%%%%%%%%%%%%%%%%%%%%%%%%%%%%%%%%%%%%%%%%%%%%%%%%%%%%%%%%%%%%%%%%%%% &

= 288<
A&7  .&,
=
,0 <,         < :
K90,
        8  70 1  5
A3 K4E , 77        &
A7         8  70 1  "
A,& 8 0   "

& &:  *
A 70 1

,0 <, ,&&,,  )
=5 &          &         < :  )
A
 . &           !
3I&  1&7   !
E0 1 0I&  )
B 0 0I&  )
= %&,: <, < : )5
E0 1 &           &,: <, )5
%&,: < : , 0,  )
A3 &,: < : , 77        &  )
A %4 &         8&0&                         < : )"
%&,: < : &,,0 )*
4&&&7 &,: < : )*
>0& ,,0 &,: < : )
%&,: . 7&  )
#=" ))
%&,: . 7& &         ,  ))

& &7 !
K < ,   !
@        8&& . %4 !
A,  ,& &        8&, !
%&,: < :         &
 7 !
K& &,: <, !5
K&7 &
!

7 &   #=" !
3I&  !"
2 &  !*

 !!
> , 8 .&7 &

=" A
A
%?%
%  ,          8 7
A A
%?% 0,0
4&&&7 80 80& ,,0 "

E% &         @B% )
A A
% &         )
 0, &                 &   /         !
90, /

  /         L&
        < /

,:07 /
3  /
A
% &7  90, 1&7
A 34% &         5
 0, &                 &   /
 /
A % &
& %%%%%%%%%%%%%%%%%%%%%%%%%%%%%%%%%%%%%%%%%%%%%%%%%%%%%%%%%%%%%%%%%%%%%%%%

>  /
&          &          &  /         "
A
 . 8, /         "
        /,&  &         .&7 .. /
A7  8 /
K& /
%  ,  /
 0, &                 &  &                 /
% &                 )

& @ !

&  !

&
!
  ,  !
0 !
0 7&:
4 7& &7 8,
&7 8 5
A
%?% , /0&
%8* *
+8 0  *
288<
@                 !
E&  0 55
=* @ &         @%% 5"
@ , ,  5"

% 5*
< :           5*
A
,& 0 5*
A  ,& 0 5
E0    ,& &
5
@ < : 0,0 5
A
 .
,& 0 5!
E0          7& 5!
@ &

%
,& &                 && : &

%& ,   &

A&7  ,   &

4&& L < ,   8,
%&  8, &

A&&,  8, &
 5
@         8 7 5
@
3 3
@
@        8&,         % % < : $@%%' *
@%%
, ,  *
@%% &,,0
2 &  )
B 0 ,  "
= @AE "
288< "

 I "
/ "
A @AE   ,  &,: ""
@AE @        & &  &
 $@@' ""
A @AE &
 "*
A %
,& &
 "
@AE &  "

7  ")
< : .&, ")

%%%%%%%%%%%%%%%%%%%%%%%%%%%%%%%%%%%%%%%%%%%%%%%%%%%%%%%%%%%%%%%%%%%%%%% &
A @AE , &         "!
@AE , ,  &         , <, *

         *

 *!
5= 288< *!
2

7 &   @
 & , &&
4&& &7  &           &
2<
B0&
4&&  0 &

A
 . . 7&  ,&
3I&  /  5
% & &  5

77   .<& &,,  5
+, , 7&  5
&<&
&,,  7&.&7  5
5= A,  ,&
&&,,
A

0  "
B  "
&  "
A  "
E1             *

7 &  .     *
& 7
 &        &         80 &&
 &        &         &
&&         &  )
A&7  7        07  !
A<         & )

&1& ,& ))
K , ,& !
@,, 7          !
 &         &: !

& E0  @,, <
  4,  $
E@?
4' !5
A : & !
5=5 +++ ) &        &         !*
) , 77 !
4&& : 0        8  !)
E        07 @,,
  !!
 ,& :
  !!
%
,& &
 0        8  5
5= + < : 5
2& < : , 7  5

&1& ,& 5
A&,8 &         &,8 ,& 5
.&,  &         5
B & 5
+++ )=5 < : 55
< : &7 55
@+" 55
@+ 5"
B2@45* 5*
& %%%%%%%%%%%%%%%%%%%%%%%%%%%%%%%%%%%%%%%%%%%%%%%%%%%%%%%%%%%%%%%%%%%%%%%

@+" 5
@+A 5)
@+A 5
@+A 55
@+A# 5"
@+K# 5
< : 0I&  5
& + 5!
K&7 , 7   5
%&7 /         5
& . .&7         7 /         5
4&  &                 /         5
 0, &                 /         55
A
 /         5
 /         5
4&& /         5
K&7 ,,: 90, /         5
E        & @,,
  $E@
' 88< 5"
 ,& :
  $
' 88< 5"
A
 &         ,& . 8, 5*
A
  5*
A
  5
A
 5 5

& . 8, 5)
5=" A :B 5)
B        0        & 80          0        & 7&  & 5!

& &                 8, ,  5!
&E@3 ,&         &, 55
@        M0           55
2  I ,         &  55
A&7  . 7& 55
A : 55
@  55
K&7 55
&?                 7 55"
@,, ,   55
K&7 ,   55)
4&  &                 55!
 0, &                 5
B 0 . 7&  5
. 7&  /         5
K&7 ,,: 90, 5
K&7 &0 5
E        07 @,,
  55
E@
,   55
%0 .&7 5
&,  .&7 5
40 ,& &                  .&7 5"
 ,& :
  5"

         5*
!

 "
         #$         5"
= @, 0,
0  5"
3 &         +0 & , 7 &
5"
2 &  5"
% 7  0& 5"
= E         7 5""

%%%%%%%%%%%%%%%%%%%%%%%%%%%%%%%%%%%%%%%%%%%%%%%%%%%%%%%%%%%%%%%%%%%%%% &
&, , 7  5"*
E         7 &7 ,  5"*
,&7 5")
E         0& - &7 / &         / 5")
+90&I 5"!
&        <         5"!
4&
           5*
A 7         0&   , 5*5
@7 0         7         0&  5*5
K90,
7         0&  5*
%& 7         0&  5*"
  80 &0         5**
> , ,,0 &&7 5**

7         7         0&  ,90 5*
2 7         0&  ,90 5*!
A ,                  7         0&  5

8 0 & ,          &  5
+, ,&,&  5
A
 . 7         7 &         .&0 5 5
E          . &7  5 5
A&7  ,90 5 5
 0 ,&/,&  5
, 5 "
E           . .&,&  5 "
B8 &         ,         &
,& 5 *
+90&I&  5

, I&  5 )
E0  ,& &
5 )
,0
,& &
5 !
E0            ,  ,& &
5 !
> ,?        && ,& &
5)
E         7 &  &         , 7 &
5)
5   5)
+, 0   5)
4& , 0   5)5
5  )   5)5
   5))
)   5!
!*   5!5
    5!!
!    "
) )   !
55 *   "
"* :  "
 &        &         7         7 )
%&,:I         7   ,  )
@
77,& 7         7 !
%  7         7
E         7 &        &:
E         7  &           7  0
3 7         7         ,&  5
E         7
=5  E         7 5

77&          5
A &
 , 77&          5

77&         0 55
B0 ,          5
+1                 @A , 77&         5"
E         7  5

7 &
5)
&$ %%%%%%%%%%%%%%%%%%%%%%%%%%%%%%%%%%%%%%%%%%%%%%%%%%%%%%%%%%%%%%%%%%%%%%%

+          ,  &         , ,  5!
K < ,   5!
E          .           ,  &         , ,
B& & 5
E%
@%E "5

7 &
0 "5
4&& , 7   "
B& & "
E%
& " , 7   "
E%
&  &,                 && , 7   "
>=  "!

7 &
0 *
A 0 0 0 *
 &   7 *
70& 0 8 , &                 & &  *5

,  0         & &0& *"
= E0  E         7 **
2 &  **
,  ,& *
@ ,&  1&7  *
&        &         &           & .&0
=" E0  E         7
K&,  &.., 70  ,,0  5
B  7  5
A&&,  &  5
4&
.&,   5
A 0 0  7  "
E0  7         7         8 7  *
B7  70
=* ,0
E         7
2 &
E7
,& &,
&                 8, &,,  )
48, 7&   )
=  48  !
4, , ,  )
3          8 )
@ ,&  )5
=) 7                &, E         7 )
B& & &         &0 )"

&         8, )"
A&7  7        & )"
2 & & .&0 )
4& , ))
=!  &        &         E         7 )!
A   &         ,& A> .&0,0 )!
A   !

& A> !

& 7         7 !
@,

% !
+++ )=  & !
4 7         7 !!
= 4& 8, 3 ""

7 &  . .&, ""
4& & "*
 & 8 &  "*
44 0,0 "

%%%%%%%%%%%%%%%%%%%%%%%%%%%%%%%%%%%%%%%%%%%%%%%%%%%%%%%%%%%%%%%%%%%%%%% &$
K&7 . 7& ")
& 0,0 "
A7 "
8, 0 "
43?
3  &                 ,&  "5
44  "
@&  1   44 "
@ ,&  ""
C &7 8, "*
A C &7 < : "
=
& 8, 3 ")

7 &   43?
3 "
  @7,& .&7 "
4 .&7 "
+1                 0 .&7 . 7& "

+%A %
E5 . 7& ""
K&7 , 7   ""
A,& & ,&&,, "*
  @7,& "
+0  "!
= %&& .&, +1         "!
+1         &  "5
+1         , 7  "5
@ ,&  1&7  "5

         "55
%   &
         ' "5!
"=          "5!
&, &  "
K          "
K &         . <&         "
A
 .          "
A& &          "5
A&&          "5
K&0 "
K &         . <&         ""
,8 . <&         ""
E0   0  "*
 ,& &         <         && .&, 0  "
A& & &  "
K&7 &&  "
K&7 ,& 0&  "
K&,&  "!
B 0 7          "!
 &    ,  ""
 0,  0 ""*
 0,  0 & &          ""!
< : 0I&  "*
"= B 0 "*

7 &            "*5
< : &
 &  "*
< : &                 0I&  "*
A& &  "*"
@        8&& . 0 "*"
% 0  88< "*
@B% "*!

770,&  &          0   ,  "*!
&$ %%%%%%%%%%%%%%%%%%%%%%%%%%%%%%%%%%%%%%%%%%%%%%%%%%%%%%%%%%%%%%%%%%%%%%%

B 0   ,  "*!
&           0&   ,  "

770,&    ,  "
%  ,                    0 "
%  ,                    0 "
A
 .  0   ,  " "
"=5 &<&
 ")
288< ")
E&.&7 &,, ")

  0 , ,8
")
+ , ,8
")
@&8 &<&
7          ")"
"= @ <, "!!

8 & 0  ,: "!!
+ 0 &  *
A :B 0 &  *
 ,: ,&  *
<, &  *
&, , 7  *5
C
&        8&& . 0 *
4&
7 *
<, ,90 *"

   <, *"
 &        . <&         **

         *)
% &         <, *)
7&         <, *!
3 @ <, *
< :         0  *
8 7&  *
&,:  &  *
&                   , 7 & *
@AE ,         &  *"
"=" @,, 8 *)
288< *)
3I&  *!

         *
(

 '

         #$         *"
+90 7 I *"
*= E0 1 **
+8 0  **

7 &  <          8, *
48, 0  *
E0 1 ,90 *
K90,
        8  70 1 *)
A7         8  70 1 *5
E0 1 ,  7, *
&,& &          70 1 *
&,& .&7 , 0,  *5
K < ,   *"
8, & **
4&&  0, 0  *
<, &           ,   *
A4E *)
A4E?A4E &, *!
K&0  ,          *"
3I&  ,         &  *"

%%%%%%%%%%%%%%%%%%%%%%%%%%%%%%%%%%%%%%%%%%%%%%%%%%%%%%%%%%%%%%%%%%%%%% &$
*= A?+ E0 1 *"
A A,& *"
%
E *"
&7  *"
F0&I&  *"5

         *"
4 .&7 *"
4& & 8 *""
K&7 ,& *"*
A & ,&&,, *"
+0 & + .&, *"
A A 70 1 *")
> ,         I&  ,90 *"!
&8. 7 ,          *"!
> ,          **
&         ,8 ,          **

         ,          **5

+% ,          **5
A 70 1 7
7 **
K&0  ,          **"
&        <         0I&  ***
&        <         & ,&  **
> , .&, 0  **!
> ,         I&  0  *
         & 0: 0  *
0& ,& 0I&  *
4& &,, , , , ,& &
* 5
&<&
&  0  * 5
@&  0 &          0 &  *
B        0        &,
* "
E&1707 07 .   &                   0          * *
4& , * *

/0&  0 * *
*=5 0& > ,?4&& E0 1 *
2 &  *
3I&  * )
*= 8 E0 1 * !
2 &  * !
A
,& & ,&  *)

,
&  *)
+,  7, . 0 *)5
+1                 0,& 0  *)5
&        <                 7&         *)"
*=" %&,: @7?4&7 *)*
@ ,&  *)
A
 . %@4 *)
#=5 &&7 *))
*=* K&7 B&
@,, 48, *!
&        <& 88< *!

7 &    0 *!5
A KB@4 *!5
%  ,  0  *!
@?4
,& 0&   A
%?% *!
@?4
, 8   @?
 *!
4&& : <, *!"
BK
! *!"
> , 8 K&7 B&
*!*
K&7&  *!*
% I&  *!*
&$ %%%%%%%%%%%%%%%%%%%%%%%%%%%%%%%%%%%%%%%%%%%%%%%%%%%%%%%%%%%%%%%%%%%%%%

0.. *!*
> ,         I&  *!
*= K          % ,  *!

770,&  ,   *!!
E 5 "
E 5 "
E 5 *  "
*=) E         7 &         & 3  *
@ 7&         8,
2 &
48,         ..,  )
& 0 , &  !
2 &         8,
*=! % & 3
  ,
2 &  &         0&  5
% & & & 0 7  "
@ 7&         8,  "
*=
  3  *

  0 , ,   *
@&,7 7
3 &   )
%  ,  0   !
&:  ,
7
%  ,  , 8
A7& .&, 0
*= %  ,
A
 .         8,
2 &   5

7 0  &   5
3&         ,
%  ,
 &         &&,  )
,  .&0  )
<, < :  !
*= %  ,
8  5
2 &   5
%
,&?,,& , 8   5
4&& ,         ?          , 8   5

8  ,&   5
48, &  , 8   5
48, .0, &
, 8   5

&&, 80  ,: 7          &   55
@ ,&   5

          5"
) * +
'
= 4&&
770,&  <,
K&&,: <,

& <,  5

  8 <,
E&1 <,
@                 &         8&   *

& <,
<, ,    )

%%%%%%%%%%%%%%%%%%%%%%%%%%%%%%%%%%%%%%%%%%%%%%%%%%%%%%%%%%%%%%%%%%%%%% &&
<, & ,&   "
 & , /0&   "

        & , /0&   "
& & &,:0  0  "5
B 0   0 , 770,&   "5
@                 &          +@ .&&,: <,  "
@                 7  <,&   ""

& &                    ""
@,,     "*
= 4&&
7   %. 7 48,  "

7   ,90  "

&&,           ")
0 , 7    ")
B0  , 7    ")
%& 00   "!
&,& ,           "!
0..7& ,           *
N ,           *
/ . , 7    *5
3 , 7   . 7         8,  *

7   43  *
E0.0, & , 7    *"
=5 K 2 , A&7
7  **

7 , 7   *
A   0,  *
2 ,& ,&  *)
A
 . /  *!

77  ,&

A          ,
2 ,&         8,
2 ,& 7         7
2 ,& 70 1
A&7  &        8&&
&        <           5
+, 7&,  0,
   5
& &0&
+,,& &I&
,0

 &         I
40&
   "
7&  . 0   "

&  ,   "

7 ,    "
3I&  ,  7,   *
4        ,&         ,&
7
E0,& ,&
2 ,& 70 1
= ,0
48,   )
%&<           , 7   !
%&<          , 7&   )
, &,,  )
A&7  ,0
  )
E&0& ,90  )"
@0 7&         ,90  )
E                  8 7  )!
4+ & 7  )!
%0, 80 8& :
  !
2 & ,&   !
@ ,0
  !
B 0  !
&& %%%%%%%%%%%%%%%%%%%%%%%%%%%%%%%%%%%%%%%%%%%%%%%%%%%%%%%%%%%%%%%%%%%%%%%

@,,   !

/0 & &,,   !"
+1                 &,,   !
@                 & 1   !)
B 0 &,,  !!
A&   &                  !!
K<&  !!
%&,7 )
K&0 )
% 1
8, )
3 ,& )5
@                 &&  )5
&.0  ,  )
@ )"
@0,&  )*
%&,: / ))
A &  ,          )

         )

,  *+         '

 ' )5
@= 48, I )5
I  7 7& )
A   7
&   )"
A         ,  7          )
A&./, 7&07 ))
+& &         ,&,          )!
&         . 8, )
B 0         7  &&7 )
A&./,         7  . 70& )
@= A +& A&./, K 70& )
E0 1 I )5
@=5 A %   K 70& )*
E0 1 I )*
K 70& , 7 &  ))
+,  7, , & )!
@= @
  +90 7 I % , )!

, - #          '.

网友:
Real Technical Stuff

Real Technical Stuff
Download!!!Download!!!Download!!!Download!!!Download!!!Download!!!Download!!!

网友(2009-01-05):
好书,不过贴子看上去乱码。

网友(2012-10-04):
回复 楼主:

    good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