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传输线在高频下的仿真

楼主(2006-11-13):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在1.6GHz下,如何仿真一条特性阻抗为50欧姆的传输线?

比如说:25M长的RG-174/U cable

一般的方法是: 1 先根据传输线上信号的上升下降沿时间,比如 100ps
                      2 确定 该条件下的传输线单位电气长度,及对应的传输延时
                      3 根据传输线的单元RGLC模型、传输延时(这里20ps)和特性阻抗(50ohms),确定每单元的LC参数(1nH,0.4pF)
                      4 确定传输线的dc阻抗R,(比如 0.352 ohms/m)和1.6Ghz下的ac阻抗
                      5 忽略 G 或者取一较大值
                      6  建立传输线单元RGLC模型
                      7 对于25M长度的传输线,确立需要多少个单元串联,建立完整的模型。

但是,我的仿真结果似乎和文献上的他人的仿真结果,差得较远!

不知,有无高手指点 上述25M传输线的建模过程是否完整?

网友:
可以用直接测网络分析仪量其S参数模型,再利用工具来转成RLGC模型.这种是最可行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提到的方法可行。

不过,一般在涉及传输线的高速电路仿真时,关注的时如何把标准的cable(阻抗、时延或者L C已知),用合理的RLGC模型表达出来,而且根据信号的上升下降速度,决定采用集中还是分布器件模型的选择。

虽然,也许这些都明白,但实际上,仿真结果,传输线的响应波形并不如愿,郁闷之中。

应该上述确立传输线的模型的步骤和方法是对的,是不是,时域仿真的方法不对,还是需要采用其它仿真方法?

需要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