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码分复用

楼主(2006-11-13):
请问什么是码分复用
能帮我具体解释一下么?
不同的蓝牙微微网使用不同的跳频-码分复用接入信道,因此,不同的微微网之间的通信得以同时进行
以为我不是学通信的所以
这个我实在理解不了具体的机制是什么!
有人能帮我解释一下么?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用一连串的码表示1 用其反码表示0,这样就可以同一个频率的信号满足多个用户的需求而不相互冲突

网友:
楼上的解释太让人看不懂。

请楼主找一本专业看吧,类似的专业书太多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一组正交码对一个频率信号进行扩频或者加扰处理,已达到多路传输的目的。
每一路传输可以承载一组信息(比如承载一个用户的数据),由于正交码的正交性(可以这样理解,一个多维空间,任意一维和其他维是90度正交),这些多路信号彼此理论上不会互相干扰,这样,多组信息可以使用一个频率传输,这就是码分复用的基本原理。正交码的选择和生成是控制信号信噪比的关键。

网友:
gloomuu说得很好,要想在详细点的话,建议看看CDMA或者扩频通信基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