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用纯CMOS工艺做过带隙吗?

楼主(2006-11-13):
实际做出来的效果好吗?一致性,温漂如何?哪里能弄到寄生管的库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做的,如果不做温度补偿,一般可以做到几十ppm,但chip to chip差异会比较大,几十毫伏属于正常。

网友B:
纯mos工艺里面也有bipolar的啊,虽然效果不是很好。但也可以凑合着用,各种工艺角下的温度扫描结果还是可以的,十几个ppm还是可以做得到的。但片子出现之后一般会打个折扣。只不过电阻的选取很关键。有的nwell电阻温度系数比较小,但准确度比较低;有的是ploy的温度系数比较小,精确都也不错,就是面积太大

网友:
我作过,0.18的
没有问题啊,就是作版图的人功力要深厚

网友:
一般应用都可以接受了
放心采用CMOS吧

引用 网友B:
纯mos工艺里面也有bipolar的啊,虽然效果不是很好。但也可以凑合着用,各种工艺角下的温度扫描结果还是可以的,十几个ppm还是可以做得到的。但片子出现之后一般会打个折扣。只不过电阻的选取很关键。有的nwell电 ...

网友:
十几个ppm应该没问题

网友:
十几个ppm应该没问题?
能否交流交流下经验,最近一直在搞个ad,缺乏这方面的经验
上面的兄弟们,能够交个朋友
搞模拟ic的兄弟们不多啊

网友(2007-01-06):
一致性,温漂不行吧

网友:
可以做的,如果不做温度补偿,一般可以做到几十ppm,但chip to chip差异会比较大,几十毫伏属于正常。

网友:
wo zuo guo ,没有测试

网友:
用寄生PNP可以的,也可以用subthreshold 的MOS管

网友:
我们这里有人做的,工艺库要代工厂给啊

网友:
没问题,,,

0.18,,0.35的做出来都不错

满足10bit,50MSps,pipeline之类是没问题的

网友:
能否交流交流下经验

网友:
感觉就是一直性不好 每个片子测出来的基准值都不同 相差有30m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C:

10 ppm 谁做的出来? 实际100ppm就很不错了!

网友(2011-01-14):
顶一下,最近也在看这方面的资料,准备着手试试,不过只用MOS管做确实比较难,希望有经验的老兄给俺留言!!!

网友:
實測可以達到10幾個ppm嗎?懷疑?

网友:
标准cmos做是用寄生bj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