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enna lef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13):
大家有没有提过antenna lef文件啊,我在用cadence的工具提lef时出现错误,说两个pin之间有短路,可是版图上并没有短路的情况,不知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些帮助,多谢了!

网友:
还没用过呢

网友(2006-12-14):
3楼的观点没有错,不过你如果要设计一个IP是不是要提供Antenna LEF给你的客户呢?呵呵
对于Antenna Lef,在Encounter->Verify->Verify Process Antenna->output file.lef

楼主:
4楼大侠,多谢你的回答,另外问一下我是用magma做的布局布线,能否输出一个def文件导入到encounter中提antenna lef呢?

网友:
4楼的仁兄,其实对于一些简单的block,antenna lef完全可以手写,当然这个前提是你要理解antenna的原理本质和lef的格式。对于Magma是否可以导入antenna lef,我觉得既然Magma属于Synopsys和Cadence的后生晚辈,那么为了拓展市场,势必要和前辈的数据库格式兼容,呵呵,我只是在前几年Magma做Promote时try过flow而已,一些细节忘记了 呵呵,看看User Guide或问问AE吧 呵呵

网友(2023-12-19):
06年的消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