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综合中的一个错误

楼主(2006-11-13):
在用DC综合TCL脚本时,最后总提示一个错误
Error:EOF found before command was complete.
      Use error_info for more info
不知该错误是什么意思,应该如何改正?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End of File

可能是你的script有问题。。

网友:
恩,可能是有地方写错了,可以找个标准的script看看

网友:
这个错误可能是PC编辑转linux执行时文本格式的问题,一般在你的script的最后面加上一行注释可以解决,但这个问题也不影响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