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 encounter中提lef的问题

楼主(2006-11-13):
请问soc encounter中能提antenna lef 吗,多谢

网友(2007-04-12):
一般都是用abstract来提LEF
这个在cadence的IC里面

网友(2009-03-24):
没做过 弄完写个攻略

网友:
lef and antlef are abstracted by Abstract in our company

网友(2009-08-14):
当然可以,

网友(2010-10-12):
怎样提lef档啊

网友(2010-11-30):
估计在encounter里面不行吧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2012-01-18):
xie xie xue xi ...

网友(2014-05-08):
saveModel 命令就可以

网友:
可以,有一个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