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Quartus2中设置才能调用Modelsim??

楼主(2006-11-13):
还有就是
如果做布局不线后仿真的话
还要编译Altera的库文件
请问如何进行编译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用quartus的native link功能 省的自己编译lib

网友:
楼上的的确是高

网友:
用quartus的native link功能 省的自己编译lib?
可不可以说的清楚一点?

网友:
我也正想知道,有没有高手解释清楚点?

网友:
请问大虾:Start > Start Test Bench Template Writer 生成的.vt文件,是如何用的?
在Quartus2里面不能用吗,还是必须在modelsim里面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Modelsim进行后仿必须具备四个文件,
设计模块,testbench,SDF沿时文件和库文件.

网友:
我上传个文档,已经通过了的。

在modelsim SE 创建Altera的仿真库

在modelsim SE 创建Altera的仿真库--西北狼.pdf

网友(2006-12-14):
我 要看啊
怎么都要 钱啊
不能欺负俺穷啊

网友:
说的不错,在MODEL仿真要四个文件

网友(2007-04-16):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2008-09-07):
也想弄明白

网友(2008-10-25):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2009-07-10):
怎么在quartus里设置调用用modelsim阿,就是在quartus编译完成后自动启动modelsim进行后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