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仿真是正确的,但是时序仿真没有输出,帮忙!

楼主(2006-11-14):
我是刚刚开始作FPGA的新手,好不容易学会时序仿真了,但是时序仿真没有输出!我应该从那分析啊!
我的源代码是:
/*It is a program of series input data to parallel out data,
which is used in 16DAPSK*/
`timescale 1us/1ns
module series_to_parallel(series_in,
    convert_clk,
    out_clk,
     convert_rst,
     parallel_out,
     convert_out,
     convert_begin,
              busy);
input series_in;
input convert_clk;
input out_clk;
input convert_rst;
input convert_begin;
output[3:0] parallel_out;
output[3:0] convert_out;
output busy;
reg[3:0] parallel_out;
reg[3:0] convert_out;
reg busy;
reg [5:0] shift_state;
//reg convert_begin;
parameter shift_state_begin=6'b100000;
parameter shift_state_bit0=6'b000010;
parameter shift_state_bit1=6'b000100;
parameter shift_state_bit2=6'b001000;
parameter shift_state_bit3=6'b010000;
parameter shift_state_end= 6'b000001;
always @(posedge convert_rst or posedge convert_clk)
begin
if(convert_rst)
begin
   //busy<=1'b1;
   //convert_begin<=1'b1;
   if(convert_begin)
      begin
         shift_state<=shift_state_begin;
         parallel_out<=4'b0000;
      end
    else
      begin
          shift_state<=shift_state_end;
          parallel_out<=4'b0000;
      end
    end
    else
     begin
       case(shift_state)

   shift_state_begin:
   begin
    if(convert_begin)
     begin
      shift_state<=shift_state_bit3;
      busy<=1'b1;
     end
    else
     begin
      shift_state<=shift_state_end;
      busy<=1'b0;
     end
   end
   shift_state_bit3:
   begin
    if(convert_begin)
     begin
      parallel_out[3]<=series_in;
      shift_state<=shift_state_bit2;
      busy<=1'b1;
     end
    else
     begin
      shift_state<=shift_state_end;
      busy<=1'b0;
     end
   end
   shift_state_bit2:
   begin
    if(convert_begin)
     begin
      parallel_out[2]<=series_in;
      shift_state<=shift_state_bit1;
      busy<=1'b1;
     end
    else
        begin
      shift_state<=shift_state_end;
      busy<=1'b0;
     end
   end
   shift_state_bit1:
   begin
    if(convert_begin)
     begin
      parallel_out[1]<=series_in;
      shift_state<=shift_state_bit0;
      busy<=1'b1;
     end
    else
     begin
      shift_state<=shift_state_end;
      busy<=1'b0;
     end
   end
   shift_state_bit0:
   begin
    if(convert_begin)
    begin
     parallel_out[0]<=series_in;
     shift_state<=shift_state_bit3;
     busy<=1'b1;
    end
    else
     begin
      shift_state<=shift_state_end;
      busy<=1'b0;
     end
   end
   shift_state_end:
   begin
    if(convert_begin)
     begin
      shift_state<=shift_state_begin;
      busy<=1'b1;
     end
    else
     begin
     shift_state<=shift_state_end;
      busy<=1'b0;
     end
   end
   default:
    begin
     shift_state<=shift_state_end;
     //convert_begin<=1'b0;
    end

   endcase
end
//busy<=1'b0;
end
//?????????1/4??????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out_clk or posedge convert_rst)
   begin
       if(convert_rst)
             convert_out<=4'b0000;
        else
             convert_out<=parallel_out;
   end
endmodule

请高人指点!

网友:
偶也是初学,不太懂,望高手解答

网友:
需要testbench吧

网友:
慢慢来,直接在ise里面起modelsim结果如何?

你编译FPGA厂商的库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时Quartus,经过几番改正,终于出现输出结果了!正在打算编正余弦。还没找到头绪!

网友:
加油,继续努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编程风格不太好。
建议用这样的状态机"

always @(posedge  clk)
if

else  state<=next_state;

always @(state or... )

...

case(state)
...
S_1:

S_2:
....
end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