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ayout后在上面加一层金属层

楼主(2006-11-14):
是为了保护版图吗?

网友:
保护环,防止寄生效应

网友:
什么样的layout? 贴个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几种可能
1,需要电磁屏蔽
2,在功率器件的上方,可以有效传热和散热
3,楼上有位说增加密度,在数字电路中会加很多线条,是为了增加均匀度
在工艺中,平坦化就可以做的很好,不均匀的布线使平坦化困难,
但是在模拟电路中好象我还没有看到过,也不想楼主描述的

网友:
其实就是 楼上所说的为了满足 density的要求罢了
要不然DRC过不了的.

至于为什么要满足density,可能是工艺上的要求吧

网友:
满足Density   应该是为了芯片的平坦化做的考虑

网友:
保护环,防止寄生效应吧!!

网友:
有确切的答案吗??

网友(2006-12-29):
问题提得太不清楚了吧,加一层金属层?
我想如果是为了density为了平坦化的话, 肯定不是只单独加一层金属,因该每层都加,在空白的地方加dummy metal.

但我想,你说的应该是salicide的吧????

但这个又不是在什么layout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