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6-11-14):
如何选择电源芯片实现下面两个电源电路:
a) DC+9V输入DC+5V输出,负载电流达到1A;
b) DC+5V输入DC+2.5V输出,负载电流达到800mA。
谢谢!!

网友:
联系厂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查一下相关手册

网友:
后一个ltc3412

网友(2006-12-23):
这种LDO多了去了。。。
NS,TI,还有很多台湾厂。。应该都有的。。

网友(2007-01-28):
搞一个开关电源就可以了,网上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