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跨时钟域的后仿问题

楼主(2006-11-14):
asic后仿真时,由于有跨时钟域,于是仿真出现不定态,并传播下去(尽管这在实际电路中发生的概率很低),导致仿真难以继续进行下去。从而无法观察其他的timing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大家一般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paper上说的这种方法,好象适合于对dc后的sdf进行时序仿真,如果是layout后的呢,怎么办?

楼主:
明白了,多谢指点

网友:
还可以把仿真时的timing_check关掉,这样后仿就没有意义了。

最好修改.sdf文件,把那个dff的setup/hold全部改为0

网友:
这是明显的cdc问题。关掉不报,没有任何意义。将来做成芯片一旦遇到这种status,电路就会无法正常工作。既然你的case,directed 的也好,random的也好,在 postsim中fail, 说明这种情况很易发生。否则你的case就不会使芯片进入这种状态。

这种错误一定要修。而且要从rtl code修起。属于设计错误。对cdc数字设计是有特殊处理的。

对于verification而言,一般是害怕case些得不全面,报露不了这些问题,而导致潜在的bug.现在你已经看到问题了,怎能忽略不报?

做postsim的目的就是要cover 这些timing exception问题,来弥补pt和formal verification 的不足。

上文所附的paper是正解。design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些问题并选用合适的microarchitecture.这些在rtl coding中都有所反应。

楼主:
对于cdc的问题,在rtl中有本地clk打了2拍,然后才使用。相信很多人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后仿一定能仿出不定态。

网友:
最好分析一下被采样的数据宽度和采用时钟的宽度,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同步器设计

网友:
如果作了可靠的同步化设计,就可以用命令关掉上述时序

网友:
都是高手!!
我是个新手,还没用过DC,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2007-01-08):
for ncsim or ncverilog, use .tfile.   check ncsim's manual

网友:
多谢,正需要

网友(2008-01-02):
大家说的都不错,背后的基本原理大家都学过,就是实际用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
我想大家都应该练一练如果没有别人作法时自己如何想到解决方法,真正活学活用

网友:
this paper is good!

this paper is good!

网友:
注意把CDC和后仿分开看。CDC是检查异步时钟域是否存在问题。后仿在异步时钟域处应该在DC做处理,取消不定态,保证后仿顺利进行。

网友:
嗯,只要在结构上保证了亚稳态不传播和功能正常,可以修改SDF以保证仿真的进行。

网友:
可以修改SDF来保证仿真进行。

网友:
只要保证rtl上对跨时钟域的时钟作了同步处理,就可以改sof中出错积存器的setup/hold time = 0,使仿真通过。

网友:
XUE XI YI XIA

网友:
发现了问题要查啊,概率低也是有可能出现啊。

网友(2008-02-29):
In fact, you can delete it to meet this one.

网友:
怎么下载不了啊

网友:
这个paper不错啊

网友:
2楼好,谢谢啦。

网友(2008-09-05):
嗯 的确 用set_annotated_check可以去掉

网友:
修改代码最保险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跨时钟域信号传递,一般要用时钟拍至少两拍,这样做才能避免信号传递错误

网友:
首先要从RTL设计上保证CDC问题,单根信号的同步,总线型信号的同步,同步信号在新的时钟域逻辑交叉的问题,正确的握手电路,异步FIFO等,确认你正确处理了这些情况
后仿的时候就可以不关心这些路径的时序问题了

网友:
确认你的设计做过同步处理的。simulator里面的x check关掉针对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针对发生X的电路分析看是不是你需要的设计如果确定是可以请后段帮忙乔一下

网友:
若是post-sim, 那就一定要 fix 這些問題(手動或用tool fix都可)

网友:
通常的做法是把同步器(一般是两级同步器)中第一个寄存器的setup和hold检查设为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cdc的问题,在rtl中有本地clk打了2拍,然后才使用。相信很多人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后仿一定能仿出不定态。

通常的做法是把同步器中(一般是两级同步器)的第一个寄存器的setup/hold检查设为0就可以了。

网友(2008-10-05):
修改设计

设计的时候,要考虑跨时钟问题.在设计中消除这个问题.

网友(2009-03-24):
好东东,省老大力气不用去手改sdf了

网友(2009-08-03):
太有用了.多谢啦.

网友(2009-09-20):
学到东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链接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2010-09-14):
还是得多多实践呀,有用

网友(2011-05-11):
如果能确保跨时钟域的同步做的没有问题,直接修改SDF,把相应的setup holdcheck改成0

网友:
跨clock domain做同步都会出现这种violation, 手动修改SDF就可以了

网友(2011-12-02):
学习记录一下,偶尔看到,没准过几天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啊,然后就会仿出楼主提到的问题

网友:
很好的讨论帖,学习记录了

网友(2013-04-16):
这个不错,做个标记

网友(2014-02-15):
回复 网友B:

   请问,连ICC综合后仿出现这种问题都可以这么处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啊,布局布线后的仿真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想对于多bit的寄存器输出,如果clock skew相等时,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可以忽略,但是实际中总是不可能达到相等的吧,如果一组数据都采在变化沿附近,那就算用了跨时钟域的同步,还是有可能出现数据错误啊。求高人指点。

网友(2016-03-21):
好是好,但是没看到paper

网友(2016-08-23):
首先,这一般是功能性bug,不仅是时序。
如果代码已经freeze,估计得修sync-cell的ECO,得加delay或重新选择clock tree里面的时钟输出节点位置,甚至降频。
如果代码可以改,一是得看同步机制是否合理。之前见过有人快到慢时钟还用倆DFF同步的。。另外必须看综合的脚本,得让综合器综合出更好的同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