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cadence IC 中的性能模拟

楼主(2006-11-14):
用spectre 完成的schematic 进行直流性能分析时,
总是提示“ M0 is an instance of undefined model basicMos",
其中,M0是我电路中使用的一个MOS管子,
model path 已经设置为 ../spectre/basicMos.scs 。
请教诸位,是什么原因,
谢谢先。

网友(2007-02-02):
すみません 全然出来ない

网友(2007-03-14):
应该检查器件的名字是否一致跟Lib,里面的名字

网友(2009-10-06):
这个就不用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