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x管脚描述

楼主(2006-11-14):
s3c44b0x管脚描述
[ 2006-9-15 11:08:31 | Author: bug ]
om[1:0]: 输入 om[1:0]设置S3C44B0X在测试模式和确定nGCS0的总线宽度,逻辑电平在复位期间由这些管脚的上拉下拉电阻确定.

00:8-bit 01:16-bit 10:32-bit 11:Test mode

ADDR[24:0] 输出: 地址总线 输出相应段的存储器地址.

DATA[31:0] 输入输出:数据总线,总线宽度可编程为8/16/32 位

nGCS[7:0] 输出:芯片选择,当存储器地址在相应段的地址区域时被激活.存取周期和段尺寸可编程.

nWE 输出 :写允许信号,指示当前的总线周期为写周期.

nWBE[3:0] 输出: 写字节允许信号

nBE[3:0] 输出:在使用SRAM情况下字节允许信号.

nOE输出 :读允许信号,指示当前的总线周期为读周期.

nXBREQ 输入: nXBREQ 总线控制请求信号,允许另一个总线控制器请求控制本地总线,nXBACK信号激活指示已经得到总线控制权。

nXBACK 输出:总线应答信号。

nWAIT 输入:nWAIT请求延长当前的总线周期,只要nWAIT为低,当前的总线周期不能完成。

ENDIAN 输入:它确定数据类型是little endian还是big endian,逻辑电平在复位期间由该管脚的上拉下拉电阻确定.

0:little endian 1:big endian

nRAS[1:0] 输出:行地址选通信号。

nCAS[3:0] 输出: 列地址选通信号。

nSRAS输出:SDRAM行地址选通信号。

nSCAS输出:SDRAM列地址选通信号。

nSCS[1:0] 输出:SDRAM芯片选择信号。

DQM[3:0] 输出:SDRAM数据屏蔽信号。

SCLK输出:SDRAM时钟信号。

SCKE输出:SDRAM时钟允许信号。

VD[7:0]输出:LCD数据线,在驱动4位双扫描的LCD时,VD[3:0]为上部显示区数据,VD[7:4]为下部显示区数据。

VFRAME输出:LCD场信号,指示一帧的开始,在开始的第一行有效。

VM输出:VM极性变换信号,变化LCD行场扫描电压的极性,可以每帧或可编程多少个VLINE信号打开。

VLINE输出:LCD行信号,在一行数据左移进LCD驱动器后有效。

VCLK输出:LCD点时钟信号,数据在VCLK的上升沿发送,在下降沿被LCD驱动器采样。

TOUT[4:0]输出:定时器输出信号。

TCLK输入:外部时钟信号输入。

EINT[7:0]输入:外部中断请求信号。

nXDREQ[1:0]输入:外部DMA请求信号。

nXDACK[1:0]输出:外部DMA应答信号。

RxD[1:0]输入:UART接收数据输入线。

TxD[1:0]输出:UART发送数据线。

nCTS[1:0]输入:UART清除发送输入信号。

nRTS[1:0]输出:UART请求发送输出信号。

IICSDA输入输出:IIC总线数据线。

IICSCL输入输出:IIC总线时钟线。

IISLRCK输入输出:IIS总线通道时钟选择信号线。

IISDO输出:IIS总线串行数据输出信号。

IISDI输入:IIS总线串行数据输入信号。

IISCLK输入输出:IIS总线串行时钟。

CODECLK输出:CODEC系统时钟。

SIORXD输入:SIO接收数据输入线。

SIOTXD输出:SIO发送数据线。

SIOCK输入输出:SIO时钟信号。

SIORDY输入输出:当SIO的DMA完成SIO操作时的握手信号。

AIN[7:0] :ADC模拟信号输入

AREFT输入:ADC顶参考电压输入。

AREFB输入:ADC底参考电压输入。

AVCOM输入:ADC公共参考电压输入。

P[70:0]输入输出:通用I/O口(一些口只有输出模式)。

nRESET:复位信号,nRESET挂起程序,放S3C44B0X进复位状态。在电源打开已经稳定时,nRESET必须保持低电平至少4个MCLK周期。

OM[3:2]输入:OM[3:2]确定时钟模式。

    00 = Crystal(XTAL0,EXTAL0), PLL on 01 = EXTCLK, PLL on

10, 11 = Chip test mode.

EXTCLK输入:当OM[3:2]选择外部时钟时的外部时钟输入信号线,不用时必须接高(3.3V).

XTAL0模拟输入:系统时钟内部振荡线路的晶体输入脚。不用时必须接高(3.3V).

EXTAL0模拟输出:系统时钟内部振荡线路的晶体输出脚,它是XTAL0的反转输出信号。不用时必须悬空。

PLLCAP模拟输入:接系统时钟的环路滤波电容(700PF)。

XTAL1模拟输入:RTC时钟的晶体输入脚。

EXTAL1模拟输出:RTC时钟的晶体输出脚。它是XTAL1的反转输出信号。

CLKout输出:时钟输出信号

nTRST输入:TAP控制器复位信号,nTRST在TAP启动时复位TAP控制器。若使用debugger,必须连接一个10K上拉电阻,否则nTRST必须为低电平。

TMS输入:TAP控制器模式选择信号,控制TAP控制器的状态次序,必须连接一个10K上拉电阻。

TCK输入:TAP控制器时钟信号,提供JTAG逻辑的时钟信号源,必须连接一个10K上拉电阻。

TDI输入:TAP控制器数据输入信号,是测试指令和数据的串行输入脚,必须连接一个10K上拉电阻。

TDO输出:TAP控制器数据输出信号,是测试指令和数据的串行输出脚。

VDD :S3C44B0X内核逻辑电压(2.5V)

VSS: S3C44B0X内核逻辑地.

VDDIO: S3C44B0X I/O口电源(3.3V).

VSSIO: S3C44B0X I/O地.

RTCVDD:RTC电压(2.5V或3V,不支持3.3V).

VDDADC:ADC电压(2.5V).

VSSADC:ADC地

网友:
手册上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