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型号的FPGA能跑到200MHz以上???

楼主(2006-11-15):
小弟欲做一个用
FPGA对DDR SDRAM读写控制
电路
由于设计要求FPGA跑到200MHz以上!!
请问
Xilinx和Altera两家的哪些芯片满足这个要求??
小弟目前选了Altera的Stratix2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满足要求
或者说约束调试起来非常麻烦???

网友(2007-04-03):
劝你不要用200M的时钟,调试起来非常麻烦,我也是在做这个,我们用的是spartan 3系列,你可以使用它的fddrrse实现数据传送

网友:
如果是FPGA的主频时钟要达到200M难度比较大,可能综合的时间会很长,很大的可能综合不出来,但是DDR的接口是可以跑到200M,而主频一般跑到了100M就可以了,现在有DDR800了?

网友(2007-08-31):
FPGA 都支持到DDRII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