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ucf文件

楼主(2006-11-15):
菜鸟求助:
把输入输出连到管脚时,开始没有最后两句,程序运行有问题,加上后就没事了,最后两句是什么意思??起啥作用?
#PACE: Start of Constraints generated by PACE
#PACE: Start of PACE I/O Pin Assignments
NET "clk"  LOC = "T9"  ;
NET "lock"  LOC = "k12"  ;
NET "alarm"  LOC = "p14"  ;
NET "rx"  LOC = "t13"  ;
NET "tx"  LOC = "r13"  ;
#PACE: Start of PACE Area Constraints
#PACE: Start of PACE Prohibit Constraints
#PACE: End of Constraints generated by PACE
NET "clk" TNM_NET = "clk";
TIMESPEC "TS_clk" = PERIOD "clk" 50 MHz HIGH 50 %;

我知道应该去查书,可是一时查不到

网友:
最后一句定义时钟的波形,倒数第二句可能是指明哪根信号线是时钟。

楼主:
多谢,可是还有一点不明白,不是已经连上管脚,有了输入了吗,为啥还要定义信号

网友:
这个文件格式是搞什么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