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关于接口转换

楼主(2006-11-15):
请教各位高手:
     对于接口转换,涉及到用fpga编程从一个接口协议到另一个接口协议该如何着手,小弟乃一初学者,望各位大哥大姐稍微详细的介绍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详细点啊!

首先我不是高手!
不过你这是什么接口到什么接口?各自的工作时钟多少?输入输出的数据信号和控制信号都有哪些?你啥都没有,叫别人怎么说啊

网友:
先把两个接口的规范搞清楚,然后确定系统需求(如一楼说的),然后确定电路架构,编码

楼主:
谢谢两位的答复,我先弄清楚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