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register file 和sram 的区别

楼主(2006-11-15):
register file 和sram 是不是内部结构都一样,就是外围电路不同啊
另外为什么register file一般都只做成two port的啊,也就是说register file 只作一个端口读一个端口写的
忘高人指点!

网友:
register file一般是比较小的,一般有两个写口和两个读口吧?
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根据需要选用就可以了

小的register file可以自己写。

楼主:
自己写的应该不能称作register file吧,那个只能说是拿flip-flop搭的
个人感觉register file应该也是种存储结构,但是不知道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我也不大清楚内部电路.register file 做小容量,access快.不需要BIST. 可能可以用SCAN AT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大清楚内部电路.register file 做小容量,access快.不需要BIST. 可能可以用SCAN ATPG

多谢斑竹
不过斑竹知不知道为什么register file一般都只做成two port,而没有dual port 或single port 的register file啊

网友(2011-03-29):
做多端口的难,功耗大,而且不通用,

网友:
我研究过51的代码,register是寄存器,所有的寄存器是同时对外起作用的,而ram是某一时刻只能有一个口起作用。

网友:
register-file和ram你到底是什么概念?
如果你是用memory-compiler生成的时候可以选择memory类型的话,
你只需要care你的面积,功耗,等等指标,是否满足要求即可。
是memory内部架构的问题,就算你选择了register-file 类型,也是需要BIST的。否则怎么测试?

几个端口的问题实际上是你memory-compiler 的问题,你也不用care。

若你是指一般的电路,register-file有可能不是memory,而是用DFF 搭建起来的很多寄存器堆。

网友(2012-03-06):
时序上类似,需求不同,貌似register file端口不能同时读和写?

网友(2012-04-26):
单端口时,两者基本相同,双端口时有区别。SRAM双端口都可以读写,register-file一端读一端写

网友:
百度+GOOGLE了一下,看了看。
寄存器:
存储器:
SRAM:
RAM:
ROM:
硬盘:
各种。。。。。

网友:
有没有后端专家,出来解释一下撒

网友(2017-06-11):
register端口可以同时读写,并且读写端口可以多个,ram一般只有W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