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register file 和sram 的区别

楼主(2006-11-15):
register file 和sram 是不是内部结构都一样,就是外围电路不同啊
另外为什么register file一般都只做成two port的啊,也就是说register file 只作一个端口读一个端口写的
忘高人指点!

楼主:
不好意思,网络不好。多发了

网友A:
用Memory Compiler得到的基于RF的Memory只支持B端写A端读,而且容量受限制;而sram则支持两端都可读可写,这要根据需要选择了,容量大的一般用sram,小一点的用RF,因为RF的面积小。

网友:
解释的很清楚啊。顶一个。

网友:
学习。

本人潜水学习请教中……

网友:
学习中,不是很清楚

网友(2007-01-30):
tonyhongbin
能介绍清楚一点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emory Compiler得到的基于RF的Memory只支持B端写A端读,而且容量受限制;而sram则支持两端都可读可写,这要根据需要选择了,容量大的一般用sram,小一点的用RF,因为RF的面积小。

很清楚,一般以1Kbit为限

网友(2008-02-25):
好像说的挺清楚

网友:
RF是什么东东?请教达人!!

网友(2008-05-18):
RF 就是 regfile~

网友(2008-07-31):
服了你,搂猪

网友:
有点明白了

网友(2008-10-24):
qing wen

什么是register file?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解释清楚点。自己没有接触过register file这个概念

网友:
感觉楼上的说的不是很准确吧。

Register file: 应该是由dff搭成的。没有转门的测试电路。而且不可能做的很大,那样会占用很大的面积。

SRAM: 是专门的模块,有BIST保证可测试性。有一些还可以提供冗余。在要求存储空间比较大的时候,可以做的面积比较小。

至于是不是可以两端读写:Register file如果要自己做些控制去避免冲突。 SRAM是有单/双口之分的。种类比较多。

网友(2009-06-11):
很好

受教了

网友:
register file速度应该会更快。

网友(2009-08-11):
我来回答一下LZ的问题
REGISTER FILE其实就是一堆寄存器
SRAM一般就是SRAM了,大家应该都知道,两者结构有很大的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存数据。
为什么有的地方用RF(REGISTER FILE)而又的地方又要用SRAM呢?
我个人觉得应该和设计者考虑有关系,如果你需要面积做的特别小那应该就用SRAM,但代价就是你需要加一堆DECODING和SA(SENSE AMPLIFIER),如果没有调好搞不好SRAM就用不了。
如果对面积不是很敏感或者说你用来存数据的地方占整个CHIP面积很小,而且你又想省点事,那就用RF,因为这个东西直接存直接读,输入1直接前面开关一开就进去,后面一开就可以读出来1,所以比较方便。
NOR FLASH的很多公司都用RF。
希望回答了你的问题!

网友:
写完才发现这个帖子很老了

网友:
单个register的面积远远大于sram的面积。在实际的芯片上,就是成本。
当然sram需要外围电路,因此在实际的设计中,选择是一个各种因素的平衡,
譬如需要的size,面积、速度、工艺等。

网友:
let me clarify a little.  What you're describing is RF vs dual port ram.
But in fact, there's another one called 2 port ram.
2 port ram got 1 read port and1 write port too..

And if you have ram generator, and you can read the spice netlist, you'd find that 2 port ram and register file's organization is similar, with 2 differences:
1)  RF do not have a sense amplifier.
2)  RF's ram bit cell has a slightly different sizing than SRAM for the 2 WL transistors.  I believe that's because RF do not have a sense amp, so they made the WL transitor wider instead.

网友:
Register file: Memory cell is register.
SRAM : memory cell is 6T circuit.

网友(2010-02-03):
学习,RF做成芯片后是不是就是芯片里面的各个寄存器啊

网友:
感觉楼上的说的不是很准确吧。

Register file: 应该是由dff搭成的。没有转门的测试电路。而且不可能做的很大,那样会占用很大的面积。

SRAM: 是专门的模块,有BIST保证可测试性。有一些还可以提供冗余。在要求 ...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对的,sram应该叫duleport,因为两套端口都可以读写,而twoport中一套端口只能读,另外一个端口只能写。

网友:
REGFILE and SRAM's difference is mainly in the bitcell design.
From user perspective, REGFILE is bigger but faster. SRAM is smaller but slower.
whether it's dual-port or single-port, it doesn't matter, really.

As for test, they are both considered as memory. So you need MBIST for both.

网友:
Register file: Memory cell is flip-flop.
SRAM: Memory cell is 6-trasistor.

网友(2010-04-01):
学习了, 请问RF与SRAM的BIST的做法是一样的吗?
3# tonyhongbin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0-11-16):
路过打酱油围观高人解答

网友:
多謝版大分享這麼好的資料!

网友(2010-12-21):
RF分为1个port和2个port的,这样的话,他们俩个的bitcell一样吗?
和sram的比较呢?bitcell一样吗?

多谢!!实在不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内部结构肯定不一样啊!

RF可以用于小规模的MEM,SRAM的集成度较高!

网友(2011-02-02):
请问有没有design example来学习学习啊?

网友:
看了三楼的解释,总算弄明白一些了,原来是这样。

网友(2011-07-13):
RF:register file 的缩写。

网友:
片内的,快读快写的,容量小的,用RF,
片外的,存数据的(cache之类),容量大的,用SRAM

网友(2011-12-28):
register file的电路基础是FF堆;而sram的电路基础是两个交叉耦合的反向器。

网友(2013-11-28):
如果楼主说的Register file,是指memory compiler生成的macro,那么这个是正解。

还有一个“Register file”概念,是指CPU、DSP中的寄存器文件,这是一个逻辑上的概念,等同于软件视角的寄存器。
电路上,这类Register file要么用普通的Flip-Flop搭,要么用全定制的。为什么不能用前一个“Regiser file”? 因为这类
处理器中的寄存器文件,通常是多个读写端口的。而memory compiler生成的register file,一般不超过2个端口。

网友(2014-02-11):
我来回答一下LZ的问题
REGISTER FILE其实就是一堆寄存器
SRAM一般就是SRAM了,大家应该都知道,两者结构有 ...
引用 网友C:

Register file也需要pre-coder和decoder的吧!

网友(2016-04-06):
回复 网友D:

Register File 缩写

网友(2016-08-27):
里面每个大牛都有每个人的观点,把整篇帖子看下来能收获很多理解的。很多也都解释得比较到位。立场不同,所描述的论点也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