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总线有什么样的协议规定?

楼主(2006-11-16):
有个小问题!一线总线在使用时,有什么协议规定之类的东西要遵守嘛?有的话,是那些协议或规定?
谢谢!

网友:
dallas公司有规定的,包括延时时间等,,比较简单,你找一个1-wire器件的数据手册看看就应该可以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能不能帮忙找个呀!

网友:
ds1991什么的,都是1wire的。去ds下载数据手册。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