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 带隙基准电压封装后咋会漂啊?

楼主(2006-11-16):
日前做了一款电路,内有CMOS 带隙基准,中测修调可以达到2.5V上下偏差不超过7毫伏,但在封装后发现CMOS 带隙基准电压以2.5V为中心上下偏差达到100多毫伏!在把IC开冒后CMOS 带隙基准电压又基本正常了,排除了光及不同塑封料的影响,我的CMOS 带隙基准电压电阻是用井电阻。这是啥原因啊?

网友:
外阻分压,以及失调!

网友:
你在哪家生产线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是封装的WIREBONG引入的寄生电感引起的振荡,或者是地跳?

网友:
是啊
顶楼上的

楼主:
封装后基准就不会振荡而且比较稳定,运放仿真的增益典型为70DB失调小于500微伏,揩盖后就基本恢复正常了,我怀疑是两个原因:一是井电阻受封装应力影响较大,二是运放失调受封装应力影响较大,所以开盖后应力释放掉就会恢复正常。是CSMC工艺,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第二个原因基本可以排除,第一个原因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加我QQ详谈:4916522

网友(2008-05-05):
盼望lz解决了过来分享经验!

网友:
原来封装也会给bandgap带来问题。
希望有经验的工程师分享答案。

网友:
电阻嫌疑大。。

网友(2013-01-15):
电源噪声引起的,电源抑制比不高,其他高频模块的电源通过封装电感耦合到带隙,导致运放震荡、。。。

网友:
其实这种原因主要跟你的布局有关!曾经有一款LDO,CP的yield 90%以上,而FT的yield 70%不到,本来以为基准的环路增益不过够,改了5张MASK,但效果不大。最后重新布局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3-02-14):
It's normal. Trim it.

网友:
基准模块不要放在焊盘旁边!
否则封装影响较大

网友(2013-04-03):
单独的带隙电路吗?如果不是的话,估计是其他模块的噪声通过电感耦合到带隙。一般带隙也就能抑制几百k频率的噪声

网友:
package的影响对基准再正常不过了

你这个好像前后差有点大了。

网友:
layout上把这个block放在什么位置啦,分压电阻是什么电阻

这个情况还真蛮有意思的

网友:
减小package shift,PNP要放在芯片中央。

网友:
布局的原因前面的大侠说了,我补充几个自己认为可能的原因

1 : CSMC本身的硅晶圆比其它晶圆厂更容易受应力的影响

2 :  封装厂的原因,这个封装相比其它厂,对衬底的应力大很多

3:  如楼主所说,用的是扩散电阻,扩散电阻本身就和衬底的硅片是一体的,可能更容易受应力的影响,而
   poly电阻是在之后的工序中淀积上去的,底下还有氧化层。又或者多晶硅这种材料本身比扩散电阻更不容易受应力影响

楼主(2018-06-06):
已解决

已解决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5-22):
涨知识了

网友:
如果你的BG输出在环路内,那么你还是要考虑一下封装的影响,如果不在环路内那么估计和封装引线,引入的电感电容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