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dr的电路形式

楼主(2006-11-16):
ddr是利用时钟的上下沿来传输数据的,那末ddr用的是什么电路形式来采集时钟的上下沿,是由2个采集器,不太明白,请高手指教,最好把具体的电路给出来,或者是逻辑框图,谢谢了!

网友:
可能是两套电路,一套用于采集上升沿,另外一套采下降沿。

楼主:
版主,能不能确切的说明一下,最好有一个逻辑的框图。
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
http://www.eetop.cn/bbs/thread-31620-1-1.html
lattice ddr 资料

楼主:
版主,那个文档中并没有我所要的电路形式。
现在我的想法是有2个同步的时钟,用差分对连接,然后一个是上升沿触发,一个是下降沿触发,然后把两个选通信号,进行或操作,就生成了dqs信号。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请给我看一下
谢谢了!

网友:
hey

在DDR controller中,你说的这部分叫做DDR PHY,可以去找点PHY的设计资料,通常这个部分的逻辑简单,但设计到DDL等时序上非常严格的东西,对于STA和后端有较多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