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前仿结果正确,后仿就不对了呢?

楼主(2006-11-16):
为啥前仿结果正确,后仿就不对了呢?那位兄弟指点一下,这种情况发生都有哪些原因呀?

网友:
前仿只是功能验证,后仿是实际的器件timing信息都在里面,当然会不一样。

网友:
可能是布线导致的时序问题

网友:
器件和连线有delay

网友:
xxx

因为后仿加入了时延

网友:
后仿真加入布线延时,当然会有差异,可以把提取参数后的版图看一看

网友:
什么叫后仿就不对了?时序不满足?功能不正确?。。。
什么具体情况呢?

网友:
时序问题,重新约束,布局布线

网友:
娃娃说的是FPGA还是ASIC

网友:
看看代码里是不是组合逻辑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后仿考虑到了沿时等条件,所以故叫时序仿真撒.

网友:
原因很多。
布线延时,RTL代码书写格式不对是两个主要原因。
不能加初始值,敏感相量表是否齐全都会影响仿真的结果,导致前后仿不一致。

网友:
是说timing还是function不对

网友:
有些语句在前仿真可以,但不可以综合。也可能是因为加上延迟后时序出现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