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在ise8.1中用过fft和乘法器的ip核

楼主(2006-11-16):
请问有谁在ise8.1中用过fft或乘法器的ip核,为什莫必须要到post-translation simulation 中才能仿真,而且仿真的结果都是错的,郁闷阿

楼主:
谢谢,乘法器的用法我已经明白了,原来是对数据位数的截断操作,使我误以为结果是错误的。
至于fft核计算出的结果与matlab仿真中的计算结果区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2009-12-30):
乘法器我用过了,我用的是硬核,真接实例化器件.
用乘法器做过滤波器,没什么问题.你的FFT在matlab中是如何实现的呢.
FFT的实现方法,在FPGA中也有不少.我没用过,只是去理解过蝶形运算单元.
FFT的蝶形运算也有核,相当简单,但要把这用成你需要的FFT变换,就有点玩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