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SPf2812问题咨询

楼主(2006-11-17):
DSPF2812 SCI串口中断发送和接收数据 总是和 定时器2中断冲突? 请各位高人指点, 每次只能使用定时器2中断,或串口中断.

楼主:
各位高人,谢了

此问题,我已解决!

网友(2006-12-31):
强人,怎么解决得,是不是定时器2还用在了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