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日重扬驰骋中亚的马鞭

楼主(2006-11-17):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id=6&view=1&id=895814

                                  中国,何日重扬驰骋中亚的马鞭?

                                          --从“伊核问题”浅析中美对峙战略

                                                    序 言

在当前的世界政治大格局中,中美对抗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我们丝毫没有理由因为自己立场的亲美仇美还是崇美媚美或是反美恨美,对此便可以主观的抹杀或人为的夸大。

无论因为现实的原因还是未来的原因,中美关系己远远超过双边甚至区域关系范畴,是当今世界地地道道的全球性关系。

当今世界没有任何预言家可以准确预言中美关系的进程和结果。中美关系对于未来世界的影响力,也许最终会用一种人们现在的想象力无法企及的结果才能证明。

但在这结果出现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正视的至少有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1.美国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超级大国,有一个完整的反华大战略;美国霸权主义战车不会自动停下。
2.中国要在21世纪实现和平崛起,实现民族的统一复兴,必然针对美国的遏制部设反遏制战略;中国创建和谐世界的航向不会主动改变。

美国“不会自动停下”,中国“不会主动改变”,历史却注定会因此被改变!

现在世界上与中美关系有直接或比较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或地区,有的在亚洲有的在欧洲或其他洲。但要非常淮确地找出来确认也许还有些困难。而且随着形势发展还有巨大变数。但无论如何,日本,台湾,朝鲜,伊朗,俄罗斯,这五个国家(地区)怎样算也会榜上有名。而透过中美对这这五个国家(地区)的关系现状,至少更易于看到中美关系的本质。

今天的中美关系,美国主张“利益相关”。自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的“相关论”出台始,至胡锦涛主席在白宫当面告诉布什,中国对此从始至终没有确认过,而是一再重申“这只是美国单方面提法”。中国主张“建设性合作”。“利益相关”在前,“建设性合作”在后,后者明显要修正前者。“提法”上的“较劲”,其实包涵了中美两国战略导向的巨大差异。“利益相关”显然非常露骨地有言外之意,甚至稍为牵强一点还可以看着是美国人“谦逊”地邀请中国一块儿“安排”世界利益的瓜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建设性合作”,则以建设和谐世界为目的,为创建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为实现世界和平,所有国家共同繁荣而“合作”。

美国战略绝不允许在欧亚大陆东端“边缘地区”出现一个强大到足以抵销或替代美国影响力的任何国家,无论这个国家是中国、俄国、日本还是韩国;也无论这个国家是姓“社”还是姓“资”。所以,中国崛起的过程必然是面对美国遏制战略的全过程;这也是日本政治家始终参悟不透的“美国天书”。

中国要么不崛起继续甘当三四流角色,要崛起就会首当其冲成为美国的遏制对象。而胡温新政明显加快了崛起的步伐,战略上也迅速形成了反遏制战略。

遏制与反遏制战略已宽泛而深刻地运筹设置在中美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及一切人文领域,同时外延至拉美、澳、欧、非几大洲尤其是非训。但其阶段性目的在近期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伊核问题”上的“勾心斗角”。中国迄今为止在“伊核问题”上的不卑不亢甚至不给美国“面子”,使美国恨得牙痒却又奈何不得-毕竞还有不少有求于中国的地方,毕竞中国反制能力巳大大加强。

近些年来的国际政治地图,无疑有一条用红色绘制的“不稳定弧形带”。这条“不稳定弧形带”自西至东贯穿加勒比海沿岸、北非、高加索、中亚、南亚、东南亚直到朝鲜半岛。仔细一看便不难发现,
1.这条“不稳定弧形带”里,包括被美国称为“邪恶轴心国”的3个、“无赖国家”5个;
2.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公开与实际有核能力的15个国家全在这条弧形带上;
3.世界上反美、仇美情绪最突出最强烈的国家也几乎全在这条弧形带上,伊朗是主要和重要代表国家之一。

“伊核问题”一旦置入中美对抗视角,显然更准确的提法应该是“伊朗问题”而不应是“伊核问题”。伊朗问题最典型反映出中国反遏制战略的“世界性”而不是地区性,战略性而不是战术性。也反应出中国反遏制的战略意志和决心。因此,伊朗问题也特别鲜明地表现出:美国遏制战略与中国反遏制战略,同时将伊朗定位在战略的“必争”坐标上。

                                  中美对峙中的美国世界战略

长期冷静客观地观察美国的人们同时发现,为了捍卫“美国最高利益”,美国“不得不”对“不稳定弧形带”发动自1095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又一次“长期而又艰难的远征”。而面对由航母为象征的战略远征的,主要的是10亿穆斯林。这次远征虽被美国取了个更富于时代感的名称:“大中东民主计划”!但谁都知道这是美国把中东利益乃至伊斯兰国家利益用军靴“踏”进自己“美国国家利益”的利益轨道之“征”。这次远征的节节胜利,使美国战车的轰鸣声日益向东,向东,再向东,一刻不停地潇洒驰骋。沙特、科威特相继臣伏,阿富汗与伊拉克接连被美国的英雄大兵拿下;甚至曾经的反美英雄卡扎菲,也不得不因为西方长期封锁带来的困境难解,只好放弃了反美口号。虽然伴随着黑色石油的燃烧浓烟与无数平民的悲啼哀号,但数年下来,美国人旌旗指处,毕竞一弯美国战略新月的清辉依稀可见。

咱中国人因为杰出的孔子和杰出的先圣祖圣亚圣大圣之类许许多多圣人们的教导,骨子里都信“君子喻义,小人喻利”。偶尔出个把子“利而战”的敢于策马铁血横扫欧亚的不孝子孙,那也是不被中国人很敢拿出来炫耀的“非礼而动”!而伟大的美国人从来的哲学都正好相反,他们每天背诵着同一句真经: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全世界都是我的。而他用“民主”将这句真经包裹起来以后往中国那么一丢,咱中国许多人也象着魔一般每天跟着咿咿呀呀,恨不能明天便迎接美国“民主”于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或分出个七,八、十来个“东图”“西图”来开“民主之花”。但一个简单但必需没有偏见才能看到的事实是,没有美国势力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的兴风作浪,今天的中国周边地区没有哪个国家敢于轻侮中国;没有美国支持台湾很容易回到一国两制的框架;没有美国的支持日本决不敢明目张胆的挑衅中国……。没有美国阴险图谋,东亚肯定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最平和、最稳定的地区。正是美国企图分裂肢解中国的真正意图,使中美关系始终处在“高空走钢丝”的状态,也危及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受困--今天的东亚地区是世界上潜藏着最大危机的地区,朝核、台海危机、中日东海之争等,时刻都有爆发局部乃至全面战争的危险。换个角度说,亚洲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本质上是美国一直在“折磨”中国;日美关系本质是美国自二战后便长期致力于“日本本土冲绳化”巳获得决定性胜利……。美国人怎能不偷着乐呢?

但这个世界至今也难遂美国人的心愿,不光是欧洲俄国中国这些大块头难以驯服,美国在伊斯兰世界也不是总沐浴着上帝的幸运之光。

伊朗人民欢呼新的哈里发新苏丹诞生的狂热场面,让人们不得不对美国式的“民主”由衷赞叹。原来一个贫民也会得到民众疯狂拥载啊!他就是伊朗新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伊朗人民欢呼的新哈里发、新苏丹。国际政治地图最新版的“弧形带”上从此更强硬标上:“伊朗人民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当阿富汗与伊拉克正以每月数十亿美圆的数目,消耗美国并不象表面那样强健的身体时(国际评论界也有人说它从伊拉克已经偷去的石油加上日本等的“国际支援”这些进项,巳经可以稳赚不亏,所以它并不捉襟见肘),虽然军队伤亡数字不停的增加国内反战游行不断、反战妈妈反战奶奶雨后春笋般到处冒尖布什支持率一落千丈等,使美国人更难洗却“伊拉克泥潭”的耻辱。但美国航母依然坚决驶向既定目标伊朗。这不得不令世人对美国葫芦里到底装的啥多了些探究的目光。于是,为了收拾伊朗而炮制的“伊朗核问题”远不如收拾萨达姆时的“大规模杀伤武器”那般趁手。这回合不知道是上帝走错了教堂,还是美国宿命走向劲敌难摧;或者又是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方?甚至现在还很难判定是否还有一个错误的对手!

伊朗搞不搞原子弹对美国算多大个事?面对地球上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原子弹,美国还不是要坚而决地一票否决《国际核不扩散条约》吗?国际社会谋求长期稳定的核不扩散努力最大障碍不是美国吗?印度不是成为有核国家后美国反而亲睐有加吗?…何况再怎么横看竖看,这“伊核”远不如美国人口中当年的“中国核”那么可怕。现在的“伊核”,不能不让人联想起当年美国一手炮制的“中国核”。几十年过去了,美国人描述的“中国核毁灭”却杳迹难觅。事实上,美国核问题上的双重甚至多重标准,使国际舆论似乎也老跟美国过不去。“美国人希望借控制伊朗完成对中东石油的控制。进而借著对土尔耳、伊朗、阿富汗等国的控制达到控制‘中心岛’(即中亚-笔者注)完成对欧亚大陆的控制、最终完成‘全球霸主’的神圣战略远征”--国际舆论类似这样的“评论”总是不绝于耳,总有人不断反复揭露美国人是为了最终完成‘全球霸主’梦才要拿下伊朗。事实上美国人不断用自己的行为在向我们证实,著名的“麦金德定律”是美国人不变的信条:控制了中心岛就是控制了欧亚大陆、就是控制了世界。而这么美妙的远征,却被该死的伊朗该死的内贾德该死的中俄一同扼止在快要凯旋的时候,美国人怎能善罢甘休!

今年初美国人发出要北约盟国随时准备对伊朗的战争声明时,“美国能不能同时着打赢两场局部战争”又成了热门话题。但笔者一直认为这不是问题的关键。美国自冷战开始就有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能力,不过这必须建立在它倾尽国家实力的基础上。因此关键应是,一是这次战争美国值不值,二是美国敢不敢。值不值似无太多疑问,要完成称霸世界伟业别无他途,值。值就打呀,依牛仔脾气啥时候还会放弃“美国最高利益”不要吗?但人们却看到的是美国时而强硬时而软弱的痉挛。实际上敢不敢打的问题困恼着白宫,白宫至今还没有作出决断。打起来会出现何种局面与打不打得赢,成了不好意思放到桌面上的两张底牌。

打起来会出现何种局面?美国入侵伊朗,那将是一场从中东到伊斯兰世界再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大风暴!伊拉克战争使老欧洲对这个昔日盟友产生的厌恶至今余韵缭绕。中国俄罗斯等国更是忍了许久,迫不及待需要好好回敬一下。本质上美国的所做所为已经使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政府及人民感到了一种难以容忍的欺人太甚;美国长期自以为是的另一面是不得人心,包括在昔日盟友那里。因此侵略伊朗极有可能是在既无联合国授权同意又缺少有力盟友帮助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无论其自身及别的什么人(包括中国至今还在为美国入侵伊拉克辩护的那些人)百般狡辩万般诡辩,入侵伊朗从一开始就必然是被国际社会和历史一同定性为:侵略伊朗!到那种情况时,美国无法避免遭到连同踢开联合国入侵伊拉克的,新旧单边主义旧帐老帐一齐清算的可怕结果。而清算地又是令美国坐卧不安的有“邪恶轴心国”3个“无赖国家”5个,公开与实际有核能力的国家15个的弧形带上!可以肯定的是,入侵伊朗的枪声将要宣告的,不再是美国军魂拱卫的自由女神驾莅波斯湾的盛典开幕,而是原本无时不令美国心惊肉颤的梦魇,从波斯火狱开始,变为美国衰亡的加速器!?

美国的世界战略显然不是完美无缺的,有些“软”硬两方面的问题甚至缺陷也是明显的。“硬”方面,它在全球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地区有驻军,因而战线拉得太长。小小的伊拉克巳使它有点力不从心。“软”方面美国人有个明显的“美国特色”:它从未主动向任何大国发动过进攻,这和德国人日本人显然不同。德国和日本专找大国打,有把握打赢要打没把握打赢也打。“美国特色”的例子,历史的如中国抗战期间,一再强调不抵抗的蒋介石为什么调动主力在上海进攻日本人?原来蒋介石错打算盘,认为江浙地区是英美的地盘,江浙落入日本人之手是美国人“不能容忍”的(美国人当时也一直是这么说的)。但自以为能把美国人拉下水的蒋介石结果不得不面对美国人的“软蛋”喟然长叹:“美国人没这个胆!”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人一直想置身事外,直到日本人将炸弹扔在它头上才被迫应战。美国这半个多世纪对大国的策略始终只有一着:遏制!它轻易不敢动真格的。美国和前苏联忽悠了几十年冷战,就是不敢变成热战。几十年历史反复证明,无论它多么强大,美国人只敢打小国打无核国家!事实上南联盟和伊拉克这些小国小小国小小小国敢去打美国吗?“美国特色”在核武器诞生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上鲜明之极,美国从来没有对有核武器国家使用过武力,对苏联没有,对中国没有,对其他核武器国家也没有-即使它恨之入骨。血写的史实在警醒着世人:美国对有核武器国家不敢发动战争,但对于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拉克就敢,对于几乎连最起码的抵抗力都没有的南联盟更是铁血无忌。再看小布什上台来,好象要整个啥“大规模”战略的阵仗,夸夸其谈不断吹嘘要“迅速改变”过去的“威慑和遏制战略”,叫做“先发制人”战略。几年下来谁不觉得牛仔也不过如此?“先发制人”战略其实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老方子。我看布什“完整的先发制人战略”,无非就是敢于对联合国说不,专门欺负弱小国家而巳。对此,有国际舆论直接指出:“拥有核武几乎等于远离美国战车,这是谁之罪?”。

美国人世界战略还有一招叫多找道义替罪羊。打再小的小国家也要纠集少则十几甚至几十个流氓国家。甚至逼迫有的国家派那么一点象征意义都算不上的“兵”去溜哒一趟就算“参战”了。海湾战争打伊拉克;纠集了38个国家;朝鲜战争纠集了16个加上它自己共17个国家。打一个弹丸小国需要这么多国家邦忙吗,这实际上暴露出美国的色厉内荏。事实证明,朝鲜战争时的美国对苏联看得很准但确实没料到中国会出兵。如果料到中国这个弱小的家伙在毛泽东登上天安门那一刻起,就意味着真要出兵,敢不敢打朝鲜之战也许将成历史之谜。到“朝核问题”闹起来以后,美国按既定方针步步迈向入侵朝鲜的战争边缘。中国在关键时刻往那儿一站,告诉美国人:老兄,这是中国的战略安全边界!美国人便乖乖坐下来慢慢“谈”了。现在的伊朗,阴差阳错又使历史重演。美国依然成竹在胸断定俄国会作壁上观,但是中国呢?这几年可以看出,胡锦涛颇有些绵里藏针啊。美国让台湾跳让日本闹还说要拿钓鱼岛试炮,左试右探“中国答案”也终究还是找不到。找不到“中国答案”的布什,能不小心翼翼?曾几何时,苏联支持的号称世界第三的小超霸在“历史上军事最强大时期”敢于欺辱中国时,在全世界认定中国人只有当“忍者”只有无可奈何忍了时,那位个子不高的中国人,噼哩叭啦就打过去收拾“地区霸权主义”,让世界突然就看了一场“京剧”武打大戏!而他后来对撤彻尔说的关于中国人打仗的话至今音犹在耳又犹如炸雷惊天啊!

“伊核”至今,暴露出美国进退两难的处境。而所以进退两难,根本的是还难有胜算,也更有中国底牌始终摸不着。美国战略,面临严峻挑战!历史作证:布什找不到的“中国答案”,显然是:中国人崇尚文明,但也从未拒绝使用野蛮。

中国摸到美国底牌了吗?美国人很狡猾,在它实现世界霸主的阶段性征程中,兵不血刃消灭了苏联。胜利后的美国加速向世界霸主的宝座疾驰。突然迎面崛起了“和谐世界”的创设者中国。2001年9月底美国出笼《四年国防评估报告》,核心内容之一是美国的战略目标明确防止亚洲地区出现一个“具有可观资源的军事竞争对手”。后美国战略专家科恩指出:只有中国才是美国唯一的“具有可观资源的军事竞争对手”!
于是美国又精心编设了对付红色中国的程序:千方百计影响、削弱、破坏中国的发展环境。

连任后的布什从来遵循的“清晰长远”的战略就是“先发制人”铲除潜在威胁国家,永久保持美国对世界的霸权。美国这些年的“言行一致”可见作为美国战略的核心至今坚如磐石,根本不因白宫换主而改变。布什刚上台时就宣布中国为其控制世界霸权的最大威胁,继之他又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中美发生4.1撞机事件,布什毫不掩饰恼羞成怒的情绪,发誓“永远不原谅中国”!…从布什上台至今年美国出台号称要管20年的《防务报告》,无一例外均直接定位中国为最具潜在威胁的国家。美国的战略家们一贯的努力证明:布什班子确立的通过军事手段来控制世界的“清晰长远”战略就是:以俄罗斯为最后削弱目标,以中国为最大攻陷目标,绝不放弃军事打击和肢解中国的目的。

中美对峙中,现阶段的美国在世界战略下的中国战略,核心完整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对中国实行预防性合围,压缩中国战略空间使中国没有多少战略回旋和选择余地;二,尽可能让中国在维护国家统一、保持领土主权完整中付出更大代价、更大成本、更大牺牲;三,尽可能减少中国获取世界资源的渠道与份额,为此不惜公开破坏公平交易原则;四,尽量造成国内动乱让中国不能安心发展。

                     不在题外: 不稳定弧形带诞生了新“苏丹” 土耳其的选择必然引发多米诺

我记得金一南教授在一篇文章里曾经提到过“当美国人打开伊拉克军队的仓库时候,惊讶的发现里面的武器非但没有被使用,而且还有100枚走私来的陶式反坦克导弹,如果这些武器用于战场,那势必会是M1主战坦克的梦魇”。这证明一个简单真理:没有战争意志的军队拥有再好的武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决定胜败的主要因素还是人!那么我们这样的问题肯定不是多余的:伊朗同伊拉克一样,准确地说内贾德同萨达姆一样没有战争意志吗?

伊朗是全球第二大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国,而且欧亚国家急需的天然气资源由于战争和缺少资金,一直“藏”在地下,开采空间巨大。伊朗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近几年伊朗“几乎将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大国都拉进了伊朗油气合作市场”,形成“捆绑利益”。从而使各方在关于伊朗的重大问题表态时都会权衡利益得失。法国和英国在讨论对伊朗经济制裁细节的时候那种小心翼翼、精打细算的劲头,就足以说明伊朗这种将金融与能源编织在一起的经济盾牌的坚固性。伊朗虽然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但总统是民选的拥有广泛的国民支持。看看内贾德演讲时群情激昂的伊朗人民,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伊朗已高昂激越的战争意志。两伊战争后,伊朗已经休养了近二十年。伊朗拥有大量俄制、中制武器和国产武器。虽然战争开始在没有中俄直接参予的最坏的情况下,伊朗也可能面临全线溃退,但却绝不意味着战争意志会随着消退。一个公开的“军情”是,伊朗从中国已经获得了上万枚HJ8,即使HJ8没有能力击穿M1厚厚的贫铀装甲,但绝对可以击穿M2那薄薄的铁皮。只考虑这么一种武器,加上两伊战争时伊朗人前赴后继滚伊拉克雷场的精神,那等于什么?至少是美军难以承受的人员重大伤亡!对同是伊斯兰兄弟的伊拉克都“格杀无论”,何况是“沾满伊斯兰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是几十年经济制裁的领头人、是“人类和平的大撒旦”!美国闯进去以后,还会享受伊拉克似的美洒加咖啡吗?美国人心里不害怕吗?正是这样的“乱世”催生了一位“乱世英雄”,内贾德总统被美国多年的对伊(朗)政策和伊朗人民共同推向一个历史地位:不稳定弧形带诞生了新“苏丹”!他的强硬不仅维护了伊朗人民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得到了广大伊斯兰世界乃至国际社会的同情、帮助和赞誉;也为中美对抗创造了新局面。

伊斯兰世界历来就有反美、反西方的传统。即使如沙特这样的亲美国家,因为所谓的“大中东民主改革”和9.11赔款也俞来俞厌恶美国。别看美国自以为“中东民主进程”多么光鲜,其实美国在伊斯兰地区很难说有极可依赖的盟友。美国入侵伊朗可以分为在伊拉克撤军后和不撤军两个前提下进行。其实没有伊朗,美国人早想撤军伊拉克。现在撤军必然直接转换成伊朗对伊拉克影响的“倍增器”。谁能确保伊拉克不打内战!库尔德人、逊尼派、什叶派分别把北中南三块分离成三个独立的国家,局面不是更复杂?那不逼疯美国人的“忠实的伊斯兰伙伴”土耳其?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独立,势必带动土耳其南部库尔德人的独立要求更强烈,土耳其多年心血面临功亏一篑。如再假设伊朗乘机发动战争呢?所以,如在伊拉克不撤军的前提下入侵伊朗,可以肯定的是将需要美国使用更多兵员。到底需要多少兵员?伊朗绝不是南联盟一阵飞机乱炸也不是伊拉克一群坦克长驱直入便可搞定的那么小儿科。美国入侵伊朗至少需数倍于伊拉克的兵力,在美国兵力日渐捉襟见肘时,这从何而来?而问题的另一种可能也不敢说绝然没有。伊朗面对被入侵会不会使尽浑身解数挑起什叶派或是挑起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战争、甚至搞出个什么国际反美同盟来?一旦出现某种程度反美浪潮,千载难逢可以完成独立的另一机遇也同时降临库尔德人,他们会怎么想?甚至这千载难逢可以完成独立的机遇只是给库尔德人的?但至少库尔德人面临待美国撤军后再以一场内战或者是“独立战争”为代价来实现独立,还是选择趁火打劫或顺手牵羊弄个什么“独立自由民主的”大中东民主路线图上的“小民主路线图”?支持什叶派的伊朗,支持逊尼派的沙特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以及境内有大量库尔德人的土耳其等国,谁能作壁上观?他们都很难置身事外。那样的伊拉克很可能就上演“三国鼎立”大戏,那时伊拉克很可能成为中东全面大战的暴发地;那时的土耳其必成夹在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中的“烤全羊”,还可以轻松选择“对美保持立场上一致”吗?土耳其这个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国,立场“变节”几成定势。而土耳其改变立场的后果,必然引发国际社会一场空前的多米诺效应!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谁还能预测上帝是帮助美国还是帮助真主?

而问题的关键是,不稳定弧形带诞生的新“苏丹”,真就只是一个内贾德?

                                       中美对峙中的中国世界战略

中国的世界战略准确地说应为中国新战略,因为它从战略基础认识到战略宏观部设,都有别于旧战略。很明显,中国新战略发祥于胡锦涛成为中共总书记之后。中国人被世界主要是西方列强解读了很久,中国终于勇敢而坚决地确立了由自已来解读世界!和谐世界便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总纲!

台湾和日本早就成为了美国对中国实行战略遏制的两只“马前卒”。台湾、日本在中国战略中具有特殊意义。

中国做梦都想统一台湾进而实现全民族的复兴伟业。长期来所有中国外交官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交往中的“祥林嫂”病,便是由台湾造成的。满世界要人家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成了几十年一贯的“老生常谈”。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经常逼美国人表态究竟是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我们常要外国元首在不同场合表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这样能收回台湾吗?显然不能永远也不能!美国人天天宣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但它照样伙同日本将台湾明目张胆纳入美日军盟“管辖范围”,照样明火执仗与台、日形成“准军事同盟”!我们没有理由欺骗自己,统一台湾的民族大业绝不会因为美日等国口头上说什么而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所幸的是胡温新政后这个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战略改变,中国不再回避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中国统一台湾,唯一的战略假想敌是美国。台湾成为美国和中国遏制反遏制的温度计。

历史和现实让中国重新具有了新的战略审视高度;中国人终于不是太晚的明白了想不得罪美国便舒舒服服收回台湾不过是一枕黄粱。但统一台湾的问题显然不是也不应是中国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最紧迫的一步。美国的遏制战略很明显有拿台湾当筹码的多种方案,中国要针对美国的多种方案适时应对,必然会使中国穷于应付甚至应对失措,这是美国人很高明的一着;台湾问题又紧连日本,因此中国在完整的反遏制战略中,迅速调整了台湾问题的基本策略:“凉日热台”。“而镇日屈台”,“平日复台”也在凉日热台的战略框架内有机孕育。但这毕竞只是策略层面的部设,战略上中国实际定位是淮备对付美、日、台三联手的。当中国多次表明这样的决心后,还引发了国际舆论“中国能以一敌三吗”的激烈争议。自美日公开将台海纳入“安保”特别是日本宣布台海是日本“有事”范围后,中国高层出奇的平静甚至难掩出奇的高兴,让人从中不能不为“中国智慧”由衷欢呼。美国对中国打了几十年的台海牌开始有些变了味道;现时的台海到底成了谁的牌,暂时也许只有天知道!至少我们看见北京的战略认识改变了并立即付诸行动:日本无非是白宫的代言人,台湾无非是美国的一粒筹码。北京无论怎样交好日本,对于白宫来说都无任何意义。因此胡锦涛上任伊始,立即迅速积极改变了对日政策:跨越日本,直接与美国对话!所以有吴仪副总理在会见小泉前夕的拂袖而去,有一连串的对日“政冷”措施出台!如果说七十年代中国有必要交好日本以抗苏拉美,那么到了国际形势巨变的今天,中日友好的战略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国内不少人提出“联日制美”,不只是不合时宜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也是与中国新战略相悖的。

同时我们还看到,“伊核”越闹越凶,无异也给中国新战略迎面一次挑战。但我们显然看到中国战略毫不犹豫地迅速将台湾问题安排在伊朗问题的梯级顺序之下:伊朗事关国际战略格局,台湾事关亚太战略形势事关中国统一。显而易见的结论是,从长远来考量,伊朗重于台湾!一旦中国的中东门户伊朗再失守,那将改变整个国际战略格局。而台湾问题的暂时拖延,改变的只是统一时间表。中国战略近几年尤其彰显了一个新思维:一个国家拥有了无法制约的力量这个国家最终要走上国际独裁,美国是中国和整个世界的真正威胁者。不从根本上突破美国遏制战略,统一也是不可能的。当年的毛主席为什么放弃解放台湾而选择抗美援朝?原因一样,朝鲜问题关系国际格局关系中国的“生存”环境,而台湾问题相对比较轻毕竟只是我们内战的延续罢了。当台湾问题在中国反遏制战略中的梯次层级确定之后,我们看见了中国阔别巳久的气定神闲。抗议越来越少,声明越来越少,关于台湾问题的呼吁也越来越少。即使陈水扁在美国暗里纵容下“废统”,大陆也只象征性走了些过场,全没拿他当有几斤几两!不过马英九这个投机主义者太不识时务,匆匆忙忙去美国认干爹以为可以捞点“总统”票,反倒至少毁了他一大半政治前程。他当上国民党主席后便想打想早打美国牌,却看不懂大陆在台湾问题上巳将美国明确定位在第一假想敌上的战略改变,他的美国牌打得那个臭!无异于让大陆美国都提前抛弃他!眼下的美国显然有两个目的:一、向海峡两岸表明,虽说陈水扁成了“跛鸭”有可能被美国抛弃,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看轻台湾,美国仍将“主导”台湾事务;二、美国将在后扁时代变换手法,在台湾扶持更具有欺骗性的领导人,而绝不能再让马英九这样露骨的准“台独”分子登台,使美国提前与中国摊牌!美国现在不急着“真台独”而只想要“闹台独”,中国现在不急着“真统一”而只想着“台不独”。中美国际战略层级上的“不谋而合”,注定陈水扁马英九之流的下场可悲!

随着近几年中国在台海,南海,东海,钓鱼岛,中日中间线,中印,中与东盟,“朝核”,“伊核”等问题上日渐明朗的举措所反映出的完整的战略思路,我们更容易理解中国立足国际大格局处理台湾问题的那份从容。而台湾许多号称政治家军事家的高层人物包括马英九,还整天在嘟哝什么“海峡对岸的导弹有多少多少”,特别那个糊涂蛋马英九,还总将“不撤弹不谈判”煞有介事挂在嘴上。我有时真忍不住哑然失笑,海峡对岸的导弹即使撤到天山南簏,未必就击不中你的“总统府”?国际上认为中国早巳拥有覆盖美国全境的战略导弹能力,那中国的这些可摧毁美国的导弹又该撤到什么地方去呢?特别可笑的是,海峡对岸的导弹飞起来时你怎么知道它就不会向左转个百捌拾度?不是说中国导弹精确度还是可以的吗,精确地转个弯或精确地越过台海,击中那该击中的目标要费多大劲?事实证明,借十个脑袋给马英九他也搞不懂:台海的武力对峙中,台湾绝无胜算。大陆沿海导弹多几个少几颗对台湾没有现实意义,但对中国的国际战略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人巳经清醒。没有胆识决心什么事都做不成!想不得罪美国收回台湾不过是痴人说梦。中国对付美国的遏制战略坚决实行有理有利有节针锋相对的反遏制战略,足见中国对美国也有了很强反制能力!美国越来越不敢主动和中国摊牌。虽然中国此时极不愿对台动武,但美国也断不敢让台真独!根据美国人的特性我们可以断定,假设到了台湾不挨打就不回那样的程度,中国要真打台湾,美国一定会找到“体面”理由躲开与中国正面抗衡的尴尬。美国人曾出卖蒋介石不是一次两次,再出卖一次陈水扁马英九之流也不过轻车熟路旧貌再现。美国没有那种能够把自己的战略意图贯彻到底的必死之志,更不用说他们面对的是唯一真正打败过他们的中国人!

俄罗斯天然气多,但这些年受的气更多。在美国操纵下,一些三、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小国也常常让俄罗斯受气!苏联解体成为俄罗斯人心中永远的痛。普京精辟地道出了俄罗斯人的心声:“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俄罗斯十多年的“入世”谈判,美国就是不松口,弄得俄罗斯成为世界几大经济体中唯一非“世贸”成员的大经济体。时不时美国在身边搞个“颜色革命”更让俄罗斯怒火中烧。独联体在艰难支撑中又迎来“北约东进”,俄罗斯巳经被逼到彻底放下身段的险恶处境。

当俄罗斯与中国组成上合组织时,中俄同时找到了一种“不针对第三方”的感觉。此后,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巧妙使用的俄罗斯之“气”更多。中国战略,与俄罗斯在03年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友”,是最具前瞻战略眼光的表现之一。

而朝鲜,中国更坚定了它是中国战略安全边界的立场!

                                      结 束 语

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还是积极防御,过去是将来也不会改变。但是防御不是消极防御是“积极防御”。根据国内国际权威军事专家们的解释,“积极防御”的概念是:第一,战争爆发前尽可能积极行动制止战争。第二,一旦战争制止不了,积极作战、以战止战!保证我们国家的安全,尽可能保证战略机遇期不受冲击。这是当前中国国家军事战略的历史使命!

国际舆论认为“战争制止不了时积极作战巳不再是中国家战略禁区”,这一点美国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无可争辩的现实是中国暂时还没有能力取得总体战略的主动权。但当中华民族在一礼再礼三礼一让再让三让之后,美国依然不放弃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中国必然被迫反击!那肯定是这个世纪世界的重新洗牌。我们真心希望在今后的中美关系里中美双方都多一些妥协多一些合作,少一些制裁少一些遏制,以使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真正造福于世界。中国现在已远离了要和谁斗的时代,一心只图富民强国。中国从未想过替代美国去当世界霸主。美国因霸权战略所以容不得中国强盛才形成现在这样的“勾心斗角”局面,这不是中国的错。日本一意孤行投美制中,才迫使中国还以颜色,而中国至今还保持克制,因为中国深知东亚两大国关系事关整个东亚乃至亚洲。中国对外的善意可惜并未太多被美日政治家理解,因此还看不见美日等国改变对华遏制战略的曙光。综观今日中国,在胡温新政后的短短几年里,一连串的安民富民政策和外交大手笔,巳让世界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崭新形象:世界将为中国彻底摒弃封建的和金钱的虚伪与野蛮所形成的一种独特发展之路“普天同庆”欢呼雀跃,人类将迎来华夏文明丰硕成果的又一次“普天同享”泽被五洲。

创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巳成为中国长期战略目标。虽然任重道远,但创造过“长征”奇迹的中国人民必然创造新的辉煌奇迹。美国在中国崛起的路上围堵愈甚,中国必然反击越力!虽然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还是积极防御但巳今非昔比;虽然邓小平的名言“我们国家不妄自开战,不逼不得已不要打。但是,打了就要狠狠的打,让它痛上个三十年!”巳成中国之剑出鞘的前提;虽然中国巳有上合组织的“钢枪”在手……事实上中国还一再表明立场:为了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愿与美国坦诚合作,但这不是中国战略的全部。中国在全世界的战略家们都认为不应该出手的“伊核”问题上强硬出手,证明中国巳不再会以牺牲国家战略利益去为美国“消气”!美国攻打南联盟,伊拉克时的“中国作秀”巳成翻过去的历史。中俄联手狙击美国战车继续东征巳成为当今世界的又一道风景。胡锦涛主席今年访美时讲了许多话,布什却只听懂了一句话:中国发展需要的一切外部条件,中国一个也不放弃!

好一个中国一个也不放弃!好一个中华龙世纪腾飞的悲情壮行!

历史在微笑着向美国发出邀请:与称雄不称霸的中国及其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真心合作,大家排排坐吃果果,创建个和谐世界大家共同发展天下太平人类之福。硬要遏制中国的崛起,无异于硬要逼中国破釜沉舟!

可以很容易便得出的结论是,围绕“伊核”问题中美间实质上是不见硝烟的综合国力较量!透过“伊核”问题,美国人应该听得到历史从时空遂道传来的那一声深邃而悠远的世纪之问:

中国,何日重扬驰骋中亚的马鞭?!??

                                                             写 于06.5.22-24. 病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