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VS CPLD

楼主(2006-11-17):
①CPLD更适合完成各种算法和组合逻辑,FP GA更适合于完成时序逻辑。换句话说,FPGA更适合于触发器丰富的结构,而CPLD更适合于触发器有限而乘积项丰富的结构。
②CPLD的连续式布线结构决定了它的时序延迟是均匀的和可预测的,而FPGA的分段式布线结构决定了其延迟的不可预测性。

③在编程上FPGA比CPLD具有更大的灵活性。CPLD通过修改具有固定内连电路的逻辑功能来编程,FPGA主要通过改变内部连线的布线来编程;FP GA可在逻辑门下编程,而CPLD是在逻辑块下编程。

④FPGA的集成度比CPLD高,具有更复杂的布线结构和逻辑实现。

⑤CPLD比FPGA使用起来更方便。CPLD的编程采用E2PROM或FASTFLASH技术,无需外部存储器芯片,使用简单。而FPGA的编程信息需存放在外部存储器上,使用方法复杂。

⑥CPLD的速度比FPGA快,并且具有较大的时间可预测性。这是由于FPGA是门级编程,并且CLB之间采用分布式互联,而CPLD是逻辑块级编程,并且其逻辑块之间的互联是集总式的。

⑦在编程方式上,CPLD主要是基于E2PROM或FLASH存储器编程,编程次数可达1万次,优点是系统断电时编程信息也不丢失。CPLD又可分为在编程器上编程和在系统编程两类。FPGA大部分是基于SRAM编程,编程信息在系统断电时丢失,每次上电时,需从器件外部将编程数据重新写入SRAM中。其优点是可以编程任意次,可在工作中快速编程,从而实现板级和系统级的动态配置。

网友:
⑤CPLD比FPGA使用起来更方便。CPLD的编程采用E2PROM或FASTFLASH技术,无需外部存储器芯片,使用简单。而FPGA的编程信息需存放在外部存储器上,使用方法复杂。

⑥CPLD的速度比FPGA快,并且具有较大的时间可预测性。这是由于FPGA是门级编程,并且CLB之间采用分布式互联,而CPLD是逻辑块级编程,并且其逻辑块之间的互联是集总式的。

我不支持楼主的意见。很多都不确切。

楼主:
是吗?这个是我在一个论坛上看到的,如果有不正确,请指正,因为我对cpld不熟悉。看到有人问这个问题,我就查了查,然后贴过来了。

网友:
1。FPGA的编程信息需存放在外部存储器上,使用方法复杂。
   这种说法不对。Actel的FPGA是基于flash和反熔丝结构,这种FPGA也是不需要外加配置EEPROM的。
2. CPLD的速度比FPGA快
   实际上仔细比较器件手册,你会发现,CPLD不可能比FPGA速度快。
3.CPLD更适合完成各种算法和组合逻辑
  不明白什么叫算法。据我所知,还没有谁用CPLD来做信号处理。
别的内容,我没去仔细研究过,至少,这几点在我的工作中,不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
CPLD只适合于简单的逻辑电路设计,做运算的话还是FPGA和dsp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