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分离pid控制的verilog程序,请帮助修改。

楼主(2006-11-17):
积分分离pid控制的verilog程序,请帮助修改。

积分分离pid控制的verilog程序
小弟刚接触eda,现在在进行毕业设计,方向是用FPGA控制直流电机,进行点位控制。资料太少。
刚编的pid控制的verilog程序,采用积分分离方式,m是视场切换指令,现在问题多多,请各位高手帮忙修改。
万望各位大侠拉小弟一把 ,切切! 问题1:kp=1.1, ki=0.0286, kd=10.2是小数应该如何处理? 问题2:为何即使将kp、 ki 、kd都改成整数,综合还是不能通过?

module pid(
      rst,clk,clk2,m,p_cur,         //input
      uout,dataout
           );                                 //output
input rst,clk,clk2;
input[7:0] m;                              //m is option
input[11:0] p_cur;                                //pcur is position
output[11:0] uout;
output[7:0] dataout;
reg[11:0] q0,q1,qa,qb;
reg[11:0] u_0,u_1,u3_1,u;
reg[11:0] e_0,e_1,e_2;
reg[11:0] ke;
reg[23:0] u1,u2,u3;
reg[23:0] b1,b2,b3,b4,b5;
reg[11:0] e_01,e_k;
reg[11:0] uout;
reg[7:0]  dataout;

parameter r=400, p1_0=12'b100100000000,  p2_0=12'b010000000000,                              //initial
                kp=1.1, ki=0.0286, kd=10.2;

assign p1_1 = ~p1_0+1;
assign p2_1 = ~p2_0+1;
assign pcur_1 = ~p_cur+1;

always@( posedge rst )
if(rst==1'b1)
begin
u_0 <= 0;
u_1 <= 0;
e_0 <= 0;
e_1 <= 0;
e_2 <= 0;
dataout <= 0;
uout <= 0;
end

always@( posedge clk2)
begin
case(m)
1'b0 :  begin
       e_0 =p1_1-p_cur;      //e_0<=p1-p_cur
       if (e_0[11]==1)
       e_01 = ~e_0+1;
       else e_01 = e_0;
       end
1'b1 :  begin
        e_0 <= p2_1-p_cur;     //e_0<=p2-p_cur
        if (e_0[11]==1)
        e_01 = ~e_0+1;
        else e_01 = e_0;
        end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if (e_01>r)                                      //pd
begin
e_k = e_01-e_1;
u1 = kp*e_01;
u2 = kd*e_k;
u3 = u1+u2;
u3_1 = u3[15:4];
u = u_1+u3_1;
end
else                                             //pid
begin
ke = ki+kd;
q0 = kp+ke;
qa = (-1)*kp;
qb = (-2)*kd;
q1 = qa+qb;
b1 = kd*e_2;
b2 = q1*e_1;
b3 = b1+b2;
b4 = q0*e_0;
b5 = b3+b4;
u = u_1+b5[15:4];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2)
begin
uout=~u+1;                   //link to DAC
end

always@(negedge clk2)
begin
u_1 = u;
e_2 = e_1;
e_1 = e_0;
end

endmodule

网友:
小数的话乘倍速化成整的吧。

网友(2009-02-23):
你好,我现在也做这个毕业设计题目,我们能一起交流,共同进步吗?我的qq是316249728

网友(2009-06-23):
不一定小数就写小数啊,可以成个2^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