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IPCE跑瞬态,硬盘要爆了,怎么办?

楼主(2006-11-18):
做的电路HSPICE 做TRAN分析
需要跑100S甚至应该是400S
但是载波是100KHz左右,
所以仿真步长设置到1uS或者应该更小一点
结果每跑一秒,需要运行1小时,而且产生1G左右的
.tr0文件,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啊!
好惨啊!弄的我 快哭了,呵呵

网友:
re

可以在options里加post probe ,然后在probe 里列出你要观察的信号线的名称就行了。

网友(2020-07-14):
仅保存需要看的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