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10串口不能发数据

楼主(2006-11-19):
用的是三星的测试代码,一直发送不出去,axd调试时发现无法给发送寄存器赋值,始终是0.另外,非fifo的发送方式应该不用中断的吧?调了快两天了,郁闷,望各位高手帮忙看看,指点指点.代码如下: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data[6] = {0, 1, 2, 3, 4, 5};

    /* 配置系统时钟 */
    ChangeClockDivider(1,1);          // 1:2:4
    ChangeMPllValue(0xa1,0x3,0x1);    // FCLK=202.8MHz

    /* 初始化端口 */
    Port_Init();

    /* 初始化串口 */
    Uart_Init(0,115200);
    Uart_Select(1); //用串口1

    /* 打印提示信息 */
    PRINTF("abcdedg");//已define printf uart_printf
}

/********************************************************************
// Function name    : Uart_Printf
// Description        : 串口打印函数
// Return type        : void
// Argument         : char *fmt
// Argument         : ...
*********************************************************************/
void Uart_Printf(char *fmt,...)
{
    va_list ap;
    char string[256];

    va_start(ap,fmt);
    vsprintf(string,fmt,ap);
    Uart_SendString(string);
    va_end(ap);
}

/********************************************************************
// Function name    : Uart_SendString  x
// Description        : 通过串口发送字符串
// Return type        : void
// Argument         : char *pt:字符串指针
*********************************************************************/
void Uart_SendString(char *pt)
{
    while(*pt)
        Uart_SendByte(*pt++);
}

void Uart_SendByte(int data)
{
    if(whichUart==0)
    {
        if(data=='\n')
        {
            while(!(rUTRSTAT0 & 0x2));
//            Delay(10);
      WrUTXH0('\r');
        }
        while(!(rUTRSTAT0 & 0x2));
//        Delay(10);
        WrUTXH0(data);
    }
    else if(whichUart==1)
    {
        if(data=='\n')//data 到此处后变量窗口显示,variable not used
                      //(optimization),值没了
        {
            while(!(rUTRSTAT1 & 0x2));
//           Delay(10);
          rUTXH1 = '\r';
      }
        while(!(rUTRSTAT1 & 0x2));   //Wait until THR is empty.
//        Delay(10);
        rUTXH1 = data;//rUTH1的值始终是0,即使赋常量也不行,还是0
    }
    else if(whichUart==2)
    {
        if(data=='\n')
        {
            while(!(rUTRSTAT2 & 0x2));
//            Delay(10);                 //because the slow response of hyper_terminal
            rUTXH2 = '\r';
        }
        while(!(rUTRSTAT2 & 0x2));   //Wait until THR is empty.
        Delay(10);
        rUTXH2 = dat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