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哈!HSPICE的网表是用什么编辑的啊 ?

楼主(2006-11-19):
弱弱地问哈!HSPICE的网表是用什么编辑的啊 ?我装的2005.03里面找不到相关的编辑程序啊?难道是用  记事本 编辑,然后保存为。SP的格式??然后在用  avanwaves 打开??求教高手啊!!!非常感谢!!

网友:
网表是对电路的描述,纯粹文字的,你如果画好了电路的话,直接从软件中导出就好了,否则自己手写一个,用记事本也可以的,格式正确就好。
.sp是spice仿真用的文件( input文件),其中包括对网表、model设定、各种option设定 etc.。
hspice对sp文件提供的信息仿真后,会生成波形文件,如.ac0、.tr0,用avanwaves打开波形文件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网友:
建议你先学习一下hspice的manual或者一些简单的入门介绍再开始。

网友:
就在记事本里编辑就行了

网友:
任何文本编辑器都可以

任何文本编辑器都可以

网友(2007-01-04):
还是比较习惯UltraEdit

网友:
受教了,謝謝各位

网友A:
有没有什么电路编辑软件可以直接生成电路的SP文件的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什么电路编辑软件可以直接生成电路的SP文件的阿

比如PSPICE,COHESION,CADANCE
可以说能画图的就能导出网表

网友(2007-06-08):
受益了
也在寻求编辑HSPICE网表的方法
workview,tanner好象也能导出网表

网友(2010-06-23):
xue xi yi xia

网友:
电路结构式用原理图生成软件导出的,输入输出控制是自己写的!

网友(2013-01-09):
怎么转化tanner的生成的.ap文件为hspice的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