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学长!!!

楼主(2006-11-19):
刚参加了场招聘,一塌糊涂,请教了高手后才知道,原来年前是很少有公司招应届生的,一般都年后,而且我学的是C51,一要有2年的经验,二要到沿海城市,三最好会PROTEL,高手就跟我说了这些,说5K没问题的。。。。。  我就是想问下,我还没有接触过protel,这东西真的很管用吗???

楼主:
我是菜了点。。。但我确实很喜欢C51的。。。希望各位学长还是指点一二吧。。。 protel我已经装上了,是不是只是做外围电路的呢?芯片内部结构也可以做吗???

网友:
protel是用来设计外围电路的`~内部结构应该是不能做的吧~~虽然protel有仿真功能,但一般很少用,因为要用仿真要用protel本身库里的器件,不能自己设计的器件用起来不方便而且很难找。建议自己新建一个自己的库文件,将常用的器件自己添加进去,还选好封装,具体找本书看看最好。
以上纯属一个菜鸟的看法~~未经专家论证

网友:
说的很好,感谢!

网友(2007-02-12):
回复 网友A:

hao a  ding  o  wo  xih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