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导入器件模型的问题

楼主(2006-11-19):
ADS导入器件模型的问题

ADS导入器件模型的问题

网友(2007-05-02):
it 's a good data
but i have not enough money
thanks of your sharing!!

网友:
到底是将什么的

网友(2007-10-23):
又学到点新东西,哈哈!

网友(2008-06-22):
由于在设计ADS电路仿真软件的时候,不可能把目前市场上所有的器件模型都包含在自己的元件库中,因此很多设计人员在设计自己的电路的时候,常常在ADS的库中找不到自己所需的器件模型。要继续进行电路仿真,通常采用的两种方法是:
用S1P/S2P文件。通常在芯片的DATASHEET中,厂家会提供片子的S参数、噪声性能等参数文件,可以用记事本或者写字板把这些参数按照一定的格式写入,保存为S1P/S2P文件,然后用Data Items面板中的S1P/S2P模块引用这些文件,那么该模块就可以作为芯片的一个S模型进行电路仿真。由于DATASHEET中的S参数和噪声性能是厂家的测量数据,是考虑了器件的封装结构的影响以后得到的,所以用S1P/S2P模块电路仿真,设计外围电路(输入/输出匹配电路)应该是比较接近实际电路的情况的。
但是,由于S参数仿真是小信号的线性仿真,对于大信号,如设计功放时能否也用这样的方法,暂时还没有实践过,做过的高手希望指点一下
导入一些厂家为ADS提供的模型(单个芯片模型或者模型库)。在Agilent公司的网站上可以搜到该公司的很多芯片模型,后面将介绍自己的导入过程。还有器件库可到http://freescale.com/rf/models网站上,进入到Models/Agilent EEsof ADS页面中有一些motorola的器件库,其库的版本和安装的ADS版本是对应的,下载相关的安装指导和器件库的ZIP压缩包,按照安装指导在Design Kit中安装配置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下面介绍Agilent公司芯片模型的导入方法,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比较老的ADS版本(如ADS1.5以下的)生成的模型文件,一种是新的ADS版本(ADS200X)生成的模型文件。
我想,现在大部分人用的都是ADS200X的版本,所以,后一种情况比较简单,比如,我要at414xx系列的芯片,在网站上下载了其模型的.zip文件at414xx.zip,解压后发现里面就是一个PRJ的工程文件,可以直接在ADS程序中打开引用,这里不详细介绍。
后一种情况,ZIP文件解压后里面是一个.DEB文件,同时在压缩包里还会有一个记事本,说明如何把该DEB文件里的实际模型导入到ADS的器件库中,但是在自己操作过程中由于路径问题还是走了一些弯路,下面,以导入MGA53543芯片为例,把自己的操作步骤记录如下(软件是ADS2003A版本):
下载文件MGA-53543_ADS.ZIP,解压,把zenith.deb件拷贝到ADS的安装目录下,这里是C:ADS2003A。这个目录只是个存放的目录,为了方便文件的管理,可以把所有要导入器件的DEB文件都存放在一个共同的文件夹内,这里取为download_comp。
打开电脑的“开始”菜单,“运行”,键入“cmd”,进入DOS操作环境。
进入ADS2003ABIN目录下:cd c:ads2003abin。注意不是在ADS2003A的根目录下操作,自己就曾犯下错误,出现的错误是后面执行hpeesofpkg命令的时候,提示“hpeesofpkg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的程序或批处理文件”。这是因为hpeesofpkg是hp自己的命令字,需要在自己的BIN目录中才能编译执行。
键入命令行hpeesofpkg -i c:ads2003adownload_compzenith.deb,回车后就开始向ADS器件库中写入器件了。斜体字部分是DEB文件存放的路径,为了避免当前路径和存放路径的不一致,最好是把DEB文件的完整路径写上。DEB文件后缀名也要写上,它不是DOS认识的文件类型,所以不能偷懒。
此时,重新启动ADS,打开元件库,就可以找到zenith组件,打开,其中有四个器件,在器件面板上也出现了zenith组件。
这样就完成了导入的过程。

没有什么用

网友(2012-12-31):
挺实用的资料,lz有心!

网友(2014-04-13):
虽然对我来说没什么用,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2014-08-21):
回复 楼主:

   谢谢!

网友(2014-12-01):
狗屁,什么破东西就要钱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