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initial的问题!

楼主(2006-11-20):
在Quartus中一个project(非测试文件),想初始化一些寄存器,如果使用initial语句是不是不能综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肯定的是不能综合的,一般initial用于testbench的比较多

网友:
可以用pullup pulldown啊

网友(2010-06-24):
可以通过always+标志位实现

网友:
寄存器添加复位操作,复位时初始化值,如果有复杂操作,还可以添加置位操作。

网友:
pull up最好也不要用,always实现功能模块完全可以

网友:
复位设置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