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输出的运放模型

楼主(2006-11-20):
哪位仁兄知道什么软件里头有差分输出的运放模型?ADS和GENESYS里头好像没有找到。
我要设计有源的低通滤波器,而输入输出共模电压不同。看一些文章说,把差分运放的共模电压和后端差分共模直接相接会有问题。
各位,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
没有人给兄弟指点?

我看了一些APPNOTE,现在看起来是比较了解共模电压设置和连接的方式了。所以,直流问题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至于查分输出的仿真,我的想法是可以用单端的方式来做交流的仿真,当反馈电路完全对称的时候输出就可以用单端的仿真结果来表示了。

有人对此发表看法吗?

网友:
有经验的也给指点下吧 ,我也很想知道上面的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