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gram cache和data cache的容量划分问题

楼主(2006-11-20):
为什么经常看到的处理器/DSP都是program cache 容量 = data cache 容量?

很少有不相等的情况?why?

如果限定cache总容量,怎样划分program/data cache呢?
一般来说,program cache大些? data cache大些?
有什么一般规律?是否强烈依赖于应用?

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晕,自己顶一次

顶啊顶,谁可给点建议?

网友(2007-12-06):
恩。恩这个也是我关注的问题

网友:
我也关心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下面的因素是不是考虑之中:
1.虽然指令和数据cache分开,但是还是用同一个主存空间,如果有L2 cache的话,一般L2 cache也是统一的,不分L2 icache和L2 dcache,既然下一级的存储空间大小是一样的,没理由L1指令cache和L1数据cache大小不一致。
2.如果icache和dcache不一样大,是否会导致算法设计复杂?

以上只是个人猜测,欢迎高手指点

网友(2008-05-12):
楼上说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关键还是复杂性的原因吧
个人感觉

网友(2010-05-20):
只负责设计实现,没有想过!

网友:
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2011-03-26):
不知道,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