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供电问题

楼主(2006-11-21):
各位兄弟,俺是FPGA的外行。受人之托做一个FPGA的板子。
不了解如何给片子供电。

XILINX的XC4VLX25-10FF668C

核心电压是1.2V;
I/O口有3.3V 和2.5V;

总共是100W门,速率大概是200MHz

我应该选什么样的输出电流给这三个电压供电?
1.2V的核心电压是不是消耗电流最大?最大能到多少(估计)?给3A够了吗?
3.3V和2.5V的呢?

楼主:
偶的问题怎么总是没有人搭理?
郁闷。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器件手册,里面应该有说明。
你说的那个型号的FPGA应该是属于Virtex-4系列的FPGA,附件供参考。
核心电压的选择在手册里面也有推荐。

P.S. Power=I*V  ,你也可以估算一下功耗来决定电流,当然需要流一定的margin

个人看法如上

databook

网友:
另外,如果你的PCB板上还有其他器件的话,要把这些器件的额定功耗计算在一起,来考虑你的电源供电电流。

楼主:
我曾经看过前两篇,第二篇中提到的是静态电流,对于选择供电电路没有指导意义。
第三篇文章中有提到,不过还是说这个“比较难准确估计”呵呵.....
看来这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有关virtex-4功耗的一篇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fpga

网友:
似乎有一定的上店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