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代码规范-状态机编码选择依据

楼主(2006-11-21):
经常会看到在状态机设计中别人使用各种不同的编码方式,那么一般情况下,这种编码方式的选择依据是什么?
      我们知道,在数字逻辑设计中最常用的有三种编码方式:二进制,格雷码 Gray,独热编码One-hot One hot
      编码使用一组码元,每一个码元仅有1bit有效,例如
      IDLE = 0001,
      WRITE = 0010,
      READ = 0100,
      WAIT = 1000
      这种编码的译码部分可以最简,因此可以总结出One-hot编码的特点:
    组合逻辑最少,触发器最多,工作时钟频率可以做到最高。

问一下,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阿?

网友:
不用很复杂的解码逻辑,对于四个整体的状态机,二进制编码要两个触发器,one-hot要四个

网友:
咳,这个综合工具基本都考虑了